FDC2214纸张计数显示装置原理图STM32源程序 2019电子设计大赛F题

楼主(2020-10-18):
内容包含2019一些大赛题目,以及相关的了解。主要是F题电容的程序实现,采用F4系列单片机,有FDC2214的模块的原理图和PCB。分享给大家。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FDC2X2X_CMD.h"
#include "FDC2214.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exti.h"
#include "24cxx.h"

#define ROUND_TO_UINT16(x)   ((uint16_t)(x)+0.5)>(x)? ((uint16_t)(x)):((uint16_t)(x)+1) //将浮点数x四舍五入为uint16_t
#define MAX_SIZE   100                                //最大容量---纸张数
#define GAP_MS   50                                        //校准测量采样时间间隔
#define DATA_ACQUIRE_NUMBER 20                //数据采集数
#define CH 1                                                //通道数
#define duty_wideth        0.5                                //滤波窗宽度调整系数

u8 Flag_Work=0,Flag_Calibration=0;                        //Flag_Work   :工作标志位。Flag_Work=0,设备处于待机状态;Flag_Work=1,设备处于测量状态。
float Cap;                                                                        //Cap         :设备两极板间电容值,屏幕上实时显示
int Paper_Number;                                                        //Paper_Number:设备最终计算得到的A4纸张数
__align(4) u8 dtbuf[50];                                           //打印缓存器  __align(4)

float Data_Raw[DATA_ACQUIRE_NUMBER],Data_Level[MAX_SIZE],data_acquire[DATA_ACQUIRE_NUMBER];

//排序函数
void bubble(float a[],int n)
{
    int i,j;
    for(i=0; i<n-1; i++)
    {
        for(j=n-1; j>i; j--)
        {
            if(a[j]<a[j-1])
            {
                float t=a[j];
                a[j]=a[j-1];
                a[j-1]=t;
            }
        }
    }
}

//短路检测函数
void Danger_Test()
{
    if(Cap<0)
    {
        OLED_ShowString(0,0,"   Danger !!!   ",16);

        BEEP=1;
    }
}

//启动测量函数
void Start_Measure()
{
    int i,j,k,index_min=0,counter,sum_effective;
    float variance_high,variance_low,sum_div_sqr,div,div_sqr,sum,baseline,div_min,div_max,high_limit,low_limit,average_effective,data_measure_effective[MAX_SIZE];
    if(Flag_Work==1)        //如果KEY1按键按下,触发外部中断(工作标志位置1),进入此程序,程序进入测量状态
    {
        LED1=0;                                //LED1:测量指示灯

        for(i=0; i<DATA_ACQUIRE_NUMBER; i++)
        {
            Cap=FDC2214_read_CHx(CH);                //Cap为设备所采的电容值
            data_acquire[i]=Cap;
            delay_ms(GAP_MS);
        }

        bubble(data_acquire,DATA_ACQUIRE_NUMBER);

        for(j=0; j<DATA_ACQUIRE_NUMBER; j++)
        {
            sum+=data_acquire[j];
        }
        baseline=sum/(float)DATA_ACQUIRE_NUMBER;

        div_min=(float)duty_wideth*(baseline-data_acquire[0]);
        div_max=(float)duty_wideth*(data_acquire[DATA_ACQUIRE_NUMBER-1]-baseline);

        high_limit=baseline+div_max;
        low_limit=baseline-div_min;

        counter=0;
        sum_effective=0.0f;

        for(k=0; k<DATA_ACQUIRE_NUMBER; k++)
        {
            Cap=FDC2214_read_CHx(CH);
            delay_ms(GAP_MS);
            if((Cap>low_limit)&&(Cap<high_limit))
            {
                data_measure_effective[counter]=Cap;
                sum_effective+=Cap;
                counter++;
            }
        }

        average_effective=sum_effective/(float)counter;

        for(i=0; i<MAX_SIZE; i++)
        {
            if(average_effective>Data_Level[i])
                break;
        }

        sum_div_sqr=0.0f;
        for(j=0; j<counter; j++)
        {
            div=data_measure_effective[j]-Data_Level[i-1];
            if(div<0)
                div=-div;
            else div=div;
            div_sqr=div*div;
            sum_div_sqr+=div_sqr;
        }
        variance_high=sum_div_sqr/(float)counter;

        for(j=0; j<counter; j++)
        {
            div=data_measure_effective[j]-Data_Level[i];
            if(div<0)
                div=-div;
            else div=div;
            div_sqr=div*div;
            sum_div_sqr+=div_sqr;
        }
        variance_low=sum_div_sqr/(float)counter;

                if(i>=1)

        {
                        if(variance_high>variance_low)
                                index_min=i;
                        else
                                index_min=i-1;
                }

        Paper_Number=index_min+1;                        //下标+1得到纸张数

        OLED_ShowNum(0,4,Paper_Number,10,16);        //OLED显示纸张数

        BEEP=1;
        delay_ms(500);
        BEEP=0;
        LED1=1;
        Flag_Work=0;      //将工作标志位置0,测试仪进入待机状态
    }
}

//校准函数
void Calibration()
{
    int i,j,k,counter;
    float sum,sum_effective,baseline,high_limit,low_limit,div_min,div_max;

    Flag_Calibration=0;                //校准标志位,KEY2按键置1,相当于确定
    OLED_ShowString(0,0,"   Calibration  ",16);

    for(i=0; i<MAX_SIZE; i++)                //循环校准不同数量纸的电容值
    {
        sprintf((char *)dtbuf,"Place %d paper.",i+1);
        OLED_ShowString(0,2,dtbuf,16);
        OLED_ShowString(0,6,"  Press KEY2 !!!",16);
        while(Flag_Calibration==0)
        {
            Cap=FDC2214_read_CHx(CH);
            sprintf((char *)dtbuf,"Cap:%4.4f  pF",Cap);
            OLED_ShowString(0,4,dtbuf,16);
        }
        sum=0;

        for(j=0; j<DATA_ACQUIRE_NUMBER; j++)                                                //采集DATA_ACQUIRE_NUMBER次数据并取平均值存入AT24C02
        {
            Cap=FDC2214_read_CHx(CH);
            Data_Raw[j]=Cap;
            delay_ms(GAP_MS);
        }

        bubble(Data_Raw,DATA_ACQUIRE_NUMBER);

        for(j=0; j<DATA_ACQUIRE_NUMBER; j++)
        {
            sum+=Data_Raw[j];
        }
        baseline=sum/(float)DATA_ACQUIRE_NUMBER;

        div_min=(float)duty_wideth*(baseline-Data_Raw[0]);
        div_max=(float)duty_wideth*(Data_Raw[DATA_ACQUIRE_NUMBER-1]-baseline);

        high_limit=baseline+div_max;
        low_limit=baseline-div_min;

        counter=0;
        sum_effective=0.0f;

        for(k=0; k<DATA_ACQUIRE_NUMBER; k++)
        {
            Cap=FDC2214_read_CHx(CH);
            delay_ms(GAP_MS);
            if((Cap>low_limit)&&(Cap<high_limit))
            {
                sum_effective+=Cap;
                counter++;
            }
        }

        Data_Level[i]=sum_effective/(float)counter;

                if(i==0)
                {
                        storFloatData DATA_LEVEL= { Data_Level[i] };          //向AT24C02写入数据
                        Storage_WriteFloatNum(4*i,DATA_LEVEL);
                        BEEP=1;
                        delay_ms(500);
                        BEEP=0;
                }

        if(i>=1)
        {
            if(Data_Level[i]<Data_Level[i-1])
            {
                storFloatData DATA_LEVEL= { Data_Level[i] };          //向AT24C02写入数据
                Storage_WriteFloatNum(4*i,DATA_LEVEL);
                BEEP=1;
                delay_ms(500);
                BEEP=0;
            }
            else
            {
                i=i-1;
                BEEP=1;
                delay_ms(200);
                BEEP=0;
                delay_ms(200);
                BEEP=1;
                delay_ms(200);
                BEEP=0;
            }
        }
        Flag_Calibration=0;
    }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2,"Calibration OK!!",16);
    BEEP=1;                                                                                //校验通过后蜂鸣器响2秒
    delay_ms(2000);
    BEEP=0;
    OLED_Clear();
}

//循环读取AT24C02数据函数
void Read_AT24C02()
{
    int i;
    for(i=0; i<MAX_SIZE; i++)
    {
        storFloatData DATA=Storage_ReadFloatNum(4*i);
        Data_Level[i]=DATA.value;                                                        //录入到Data_Level数组
    }
}

int main()
{
    delay_init(168);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KEY_Init();
    BEEP_Init();
    OLED_Init();
    EXTIX_Init();
    AT24CXX_Init();
    FDC2214_Init();

    Read_AT24C02();                        //上电复位后读取AT24C02中存储的纸张数的电容值均值(做比对参考电容值)
    OLED_Clear();
    while(1)
    {
        Cap=FDC2214_read_CHx(CH);             //读取电容值

        //----------OLED第一行显示内容-------------//
        OLED_ShowString(0,0,"|Paper  Counter|",16);
        //----------OLED第二行显示内容-------------//
        OLED_ShowString(0,2,"----------------",16);
        //----------OLED第三行显示内容-------------//实时电容值
        sprintf((char *)dtbuf,"Cap:%4.4f",Cap);
        OLED_ShowString(0,4,dtbuf,16);
        OLED_ShowString(112,4,"pF",16);
        //----------OLED第四行显示内容-------------//纸张数
        OLED_ShowString(0,6,"Number:",16);
        OLED_ShowNum(56,6,Paper_Number,9,16);
        if(Flag_Calibration==1)                //如果KEY2键按下,触发中断进入校准状态,不能退出(可复位重新开始)
        {
            Calibration();                        //校准函数
            Flag_Calibration=0;
        }
        LED0=0;                                //LED0:待机指示灯--待机状态常亮
        BEEP=0;                                //蜂鸣器,待机状态不响
        Danger_Test();                //短路检测
        Start_Measure();        //启动测量
    }
}

网友A(2020-12-03):
有实物展示吗

网友B(2021-04-21):
编译出来有两个错误呀

网友C(2021-07-17):
不能用,后面读的通道地址返回的数据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