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烧录失败原因

楼主(2020-10-19):
我自己手工焊接的51最小系统,用usb转ttl去下载程序,下载过程中有进行断电再上电操作,一开始有一个红色指示灯亮着,上电后有另一个红色指示灯闪了一下,然后过了一会显示下载失败。求怎么样才能下载成功,或有其他更好的下载方法。(型号,驱动,波特率调到最小,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建议用个双联开关,把VCC跟GND都断掉...

网友B:
USB转串口的TX脚串联一个二极管,单片机端的RX脚接上拉电阻,保证USB转串口TX脚是低电平的时候,单片机的RX脚也为低电平,USB转串口TX脚是高电平的时候,二极管阻断,单片机的RX脚依靠上拉电阻为高电平。这样就杜绝了USB转串口的TX脚偷偷给单片机供电导致下载失败。另外手动的方法就是先点击下载按钮,然后USB转串口的四根线VCC,GND,TX,RX一起插拔。这样也能够保证下载成功。

网友C:
能确认下载线是好的吗?最好先在正常的板子上试试下载线

网友D:
RXD、TXD有没交叉连接?

网友E:
哪一种51单片机?stc的话,检查连接,上电再断电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RXD、TXD有没交叉连接?

有,rxd连txd

网友F:
测试晶振起振不,电压正常,连线正确否

网友G:
1、检查一下单片机型号(包括字母)是否正确
2、重启下载软件,重新下载
3、一定要记住断的是Vcc线
4、检查最小系统电路是否焊接正确,上电后单片机是否正常供电
5、换个单片机试试
6、电脑重启

网友H:
你用的的PL2303的串口芯片吗? 有的PL2303在某些波特率下会出现故障 不能写入 换下波特率试试吧

网友I:
烧写断电的时候要断负极,就可以正常烧录进去了

网友J:
建议你用双断的开关,电源部分也一起关开。

网友K:
我遇到的情况一般都是串口线上的电压导致单片机率先加电,导致检测、烧录失败。解决办法是在电源与地之间接入一个50欧姆电阻放电。接入二极管法有时不管用。

网友L:
一般是你的usb转TTLchuan串电压给单片机了,导致单片机不能彻底断电

网友M:
我是写了一个BootLoader程序,通过BootLoader烧录,不需要断电重启。

网友N:
用低波特率试试

网友O:
我昨天搞了一上,没烧进去,最后发现烧录器坏了。。

网友P:
下载时检查一下线路是否下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