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T24C64读写有问题,求分析!

楼主(2020-10-19):
EEPROM AT24C64地址1写入数据68,结果为255,怎么判断数据是否写入,或者问题是否出现在读?以下是程序和逻辑分析仪时序,求分析。

void Datapros(uint num)
{

        disp[0]=num/100+0x30;
        disp[1]=num%100/10+0x30;
        disp[2]=num%100%10+0x30;
        Disp_shuzi(100,100,disp[0],Red);
        Disp_shuzi(108,100,disp[1],Red);
        Disp_shuzi(116,100,disp[2],Red);
}

main()
  {
           while(1)
            {   _24c64WriteByte(1,68);                                 num=_24c64ReadByte(1);
                Datapros(num);
            }

   }
/******************************************
AT24C64C语言程序
            copyright@lance
******************************************/

sbit   ISCL = P6^4;
sbit   ISDA = P6^3;

void delay1ms(Uint n)
{
        Uint i,j;
                for(i=n;i>0;i--)
                {
                        for(j=750;j>0;j--)
                                {
                                }
                }
}

/*****************************************
I2c Wait
Wait for some time to get proper I2C timing
******************************************/
void I2cWait(void)
{
//  unsigned int i=10; //24C64
           unsigned int i=5;//24C256
    while(i--);
}

/*****************************************
i2c start
condition SDA 1-0 while SCL=1
******************************************/
void I2cStart(void)
{
    ISDA=1;
    ISCL=1;
    I2cWait();
    ISDA=0;
    I2cWait();
    ISCL=0;
        I2cWait();
}

/*****************************************
I2c sotp
condition SDA=0-1 while SCL=1
******************************************/
void I2cStop(void)
{
    ISDA=0;
    I2cWait();
    ISCL=1;
    I2cWait();
    ISDA=1;
        I2cWait();
}

/*****************************************
I2c Init
Initialize I2C interface
Release I2c BUS
****************************************
void I2cInit(void)
{
    ISDA=1;
    ISCL=1;
        I2cWait();
}
**/

/*****************************************
I2c SentByte
master transfer data to slave and return acknowledge bit
don't include<intrins.h>
******************************************/
bit I2cSentByte(unsigned char bytedata)
{
    unsigned char i;
    bit ack;

    for(i=0;i<8;i++)
    {
       if(bytedata & 0x80)
           ISDA=1;
       else
           ISDA=0;
           bytedata<<=1;
       I2cWait();

       ISCL=1;
       I2cWait();
       ISCL=0;
       I2cWait();
    }
    ISDA=1;
    I2cWait();
    ISCL=1;
    I2cWait();
    ack=ISDA;
    ISCL=0;
    I2cWait();
    return ack;
}

/*****************************************
I2c ReceiveByte
slave trransfer data to master
******************************************/
unsigned char I2cReceive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ytedata=0;

        ISCL=0;
        I2cWait();
    for(i=0;i<8;i++)
    {
        ISCL=1;
        I2cWait();
        bytedata=bytedata<<1;
        if(ISDA==1)
                {
                bytedata = bytedata|0x01;
                }

        I2cWait();
        ISCL=0;
                I2cWait();
    }
    return bytedata;
}

/*****************************************
I2c SendAcknowledge
Master send acknowledge bit to slave
acknowledge="0",non-acknowledge="1"
******************************************/
void SendAcknowledge(bit ack)
{
    ISDA=ack;
    ISCL=1;
    I2cWait();
    ISCL=0;
}

/*****************************************
24c64 WriteByte
addr:0-8192
value:数据
******************************************/
void _24c64WriteByt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value)
{

    I2cStart();
    I2cSentByte(0xA0);

    I2cSentByte(addr>>8);   //送高位地址
    I2cSentByte(addr&0x00ff); //送低位地址

    I2cSentByte(value);

    I2cStop();
    delay1ms(15);
}

/*****************************************
24c64 WriteMulti
page:0-255
count:要写入的数个数
******************************************/
void _24c64WriteMulti(unsigned int page,unsigned char count,unsigned char *SenBuf)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addr=page*32;

    I2cStart();
    I2cSentByte(0xa0);

    I2cSentByte(addr>>8);   //送高位地址
    I2cSentByte(addr&0x00ff); //送低位地址

     for(i=0;i<count;i++)
     {
      I2cSentByte(SenBuf[i]);
     }
    I2cStop();
    delay1ms(15);
}

/*****************************************
24c64 ReadByte
addr:0-8192
******************************************/
unsigned char _24c64ReadByte(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char temp;

    I2cStart();
    I2cSentByte(0xa0);

    I2cSentByte(addr>>8);   //送高位地址
    I2cSentByte(addr&0x00ff); //送低位地址

    I2cStart();
    I2cSentByte(0xa1);
    temp=I2cReceiveByte();
    SendAcknowledge(1);
    I2cStop();
    return temp;
}

/*****************************************
24c64 ReadMulti
page:0-256,count0-32
count:要读出的数的个数
******************************************/
void _24c64ReadMulti(unsigned int page,unsigned char count,unsigned char *RedBuf)
{   unsigned int addr=page*32;
    unsigned char i;
    for(i=0;i<count;i++)
    {
         RedBuf[i]=_24c64ReadByte(addr);
         addr++;
    }
    SendAcknowledge(1);
    I2cStop();
}

网友A:
你这么一堆代码,别人也不好找问题的
IIC时序要求严格,所以,最好是从最基本的写函数开始,先写一个写入的函数,再设置一个IO连接LED来指示,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之后,等待应答,有应答了再通过LED来提示,只要是有应答了,就说明写函数是没有问题了,然后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向上找问题
你一下一个完整的程序出来,哪里出了问题都不知道的
有开发板的话,最好是开发板验证,不推荐仿真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一点点看的确很费眼.
i2c时序要求严格 建议你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信号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一点点看的确很费眼.
i2c时序要求严格 建议你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信号看一看~

逻辑分析仪已抓取时序,貌似跟手册上时序一样

网友C:
你换一换地址,有的盗版的芯片,地址1没法写入,你往后错错位置,写入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我IO口没有设置成开漏模式,现在读写正常。

网友D:
读写时首先要做的是对IO口的设置,然后是对协议的解读。找到问题就是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