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298与电机相接,电机不动,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忙。多谢多谢!

楼主(2020-10-19):
我用单片机和l298n驱动减速电机,但是不转动,如果把l298n与单片机相连的两根信号线拿掉一根,电机就转动,两根都接上,电机就不转动了,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多谢多谢!

网友A:
两个信号线是控制正反转的吧,我记得之前我用过那个模块, 你接两个信号线的时候,都是什么电平

网友B:
两个信号线一个是正的pwm,一个是负的pwm,两个接上都不转可能是程序的问题,看你程序里面PWM给的值,有可能是pwm正负抵消了,只用一根线的时候电机转但不能控制转速的,就相当于,直接把电机接在电源上了,还有可能是单片机给的电压不够,不能驱动呢。

网友C:
1、程序问题,电平给错了,具体电平需要看一看它的手册
2、单片机问题、单片机引脚损坏可能导致程序写入正确但现象不对,可以使用万用表检测一下单片机引脚输出电压,或者换个单片机
3、电路问题、可能是由于单片机的供电电压或供电电路不足,导致单片机无法正常工作,两引脚均输出高电平
4、驱动问题,可以检查EN端的电压是否为高电平或者是否有短路帽

网友D(2020-12-13):
你好。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E:
L298有ena和enb分别控制两路,IN1和IN2要电平相反才能转。建议这之间接个非门。这样就可以两个引脚控制了。ENA启动转,IN1控制正反转。

网友F:
你可以试试一根接GND,一根接你的信号线,能动,说明你的两根信号线都是同样的电平信号,得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

网友G:
L298N电机驱动是有控制口ENA,IN1,IN2,ENA是使能,IN1和IN2是控制正反转的,1,0,正转,0,1,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