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24064液晶屏驱动程序

楼主(2020-10-19):
24064液晶屏,控制芯片是T6963C,用以下程序驱动,超过16个汉字就不显示了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怎么显示数字,麻烦大神帮忙修改一下,万分感谢
#include <C8051F020.h>     // Register definition file.
#include <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SYSCLK   22118400   //定义系统时钟22.1184MHz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uint text_size,graphic_size;                        //定义文本区和图形区宽度
uint text_startaddr,graphic_startaddr;              //文本和图形土起始位
uint text_startaddr_l,text_startaddr_h;             //定义文本区起始高位低位置

uchar code zk[]={
//*"我"*/
         0x04,0x0E,0x78,0x08,0x08,0xFF,0x08,0x08,
      0x0A,0x0C,0x18,0x68,0x09,0x0A,0x28,0x10,
      0x80,0xA0,0x90,0x90,0x84,0xFE,0x80,0x90,
      0x90,0x60,0x40,0xA0,0x20,0x14,0x14,0x0C,

//"爱",
          0x00,0x3F,0x11,0x09,0x7F,0x42,0x82,0x7F,
      0x04,0x07,0x0A,0x09,0x10,0x11,0x22,0x0C,
      0x78,0x80,0x10,0x20,0xFE,0x02,0x04,0xF8,
      0x00,0xF0,0x20,0x40,0x80,0x60,0x1C,0x08,

//"家",
      0x02,0x01,0x7F,0x40,0x80,0x3F,0x04,0x1A,
      0x63,0x05,0x19,0x63,0x05,0x19,0x65,0x02,
      0x00,0x00,0xFE,0x02,0x04,0xF8,0x00,0x10,
      0x30,0x40,0x80,0x40,0x30,0x0E,0x04,0x00,

//"开",
      0x00,0x7F,0x08,0x08,0x08,0x08,0x08,0xFF,
      0x08,0x08,0x08,0x08,0x10,0x10,0x20,0x40,
      0x08,0xFC,0x20,0x20,0x20,0x20,0x24,0xFE,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心",
      0x02,0x01,0x00,0x00,0x08,0x08,0x28,0x28,
      0x28,0x48,0x88,0x08,0x08,0x08,0x07,0x00,
      0x00,0x00,0x80,0xC0,0x80,0x00,0x08,0x04,
      0x02,0x02,0x02,0x00,0x10,0x10,0xF0,0x00,

//"快",
      0x10,0x10,0x10,0x10,0x5B,0x54,0x50,0x90,
      0x10,0x1F,0x10,0x11,0x11,0x12,0x14,0x18,
      0x80,0x80,0x80,0x88,0xFC,0x88,0x88,0x88,
      0x88,0xFE,0x80,0x40,0x20,0x10,0x0E,0x04,

//"乐",
      0x00,0x00,0x1F,0x10,0x11,0x11,0x21,0x7F,
      0x01,0x01,0x09,0x09,0x11,0x21,0x45,0x02,
      0x20,0xF0,0x00,0x00,0x00,0x00,0x04,0xFE,
      0x00,0x00,0x20,0x10,0x08,0x0C,0x04,0x00,

//"每",
      0x10,0x10,0x1F,0x20,0x5F,0x12,0x11,0x10,
      0xFF,0x12,0x21,0x20,0x3F,0x00,0x00,0x00,
      0x00,0x08,0xFC,0x10,0xF8,0x10,0x10,0x14,
      0xFE,0x10,0x10,0x10,0xF8,0x20,0xA0,0x40,

//"一",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F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天",
      0x00,0x7F,0x01,0x01,0x01,0x01,0xFF,0x01,
      0x02,0x02,0x04,0x04,0x08,0x10,0x20,0xC0,
      0x08,0xFC,0x00,0x00,0x00,0x04,0xFE,0x00,
      0x80,0x80,0x40,0x40,0x20,0x10,0x0E,0x04,

//"测",
      0x00,0x40,0x27,0x24,0x85,0x65,0x25,0x0D,
      0x15,0x25,0xE5,0x21,0x22,0x24,0x28,0x20,
      0x00,0x44,0xE4,0x54,0x54,0x54,0x54,0x54,
      0x54,0x54,0x54,0x04,0x84,0x44,0x54,0x08,

//"试",
      0x00,0x40,0x20,0x20,0x0F,0x00,0xE0,0x27,
      0x21,0x21,0x21,0x21,0x29,0x37,0x22,0x00,
      0x20,0x28,0x24,0x20,0xFE,0x20,0x20,0xE0,
      0x20,0x10,0x10,0x10,0xD2,0x12,0x0A,0x04,

//"液",
      0x00,0x40,0x37,0x10,0x81,0x61,0x22,0x0A,
      0x16,0x2B,0xE2,0x22,0x22,0x22,0x23,0x22,
      0x80,0x44,0xFE,0x20,0x20,0x3C,0x44,0x64,
      0x98,0x48,0x50,0x20,0x50,0x8E,0x04,0x00,

//"晶",
      0x0F,0x08,0x08,0x0F,0x08,0x08,0x0F,0x08,
      0x7E,0x42,0x42,0x7E,0x42,0x42,0x7E,0x42,
      0xE0,0x20,0x20,0xE0,0x20,0x20,0xE0,0x24,
      0xFE,0x84,0x84,0xFC,0x84,0x84,0xFC,0x84,

//"程",
      0x08,0x1D,0xF1,0x11,0x11,0xFF,0x11,0x38,
      0x37,0x54,0x50,0x91,0x10,0x10,0x17,0x10,
      0x04,0xFE,0x04,0x04,0x04,0x04,0xFC,0x00,
      0xFE,0x20,0x28,0xFC,0x20,0x24,0xFE,0x00,

//"序",
      0x01,0x00,0x3F,0x20,0x2F,0x20,0x21,0x20,
      0x2F,0x20,0x20,0x20,0x40,0x40,0x82,0x01,
      0x00,0x88,0xFC,0x00,0xF8,0x20,0x40,0x80,
      0xFC,0x88,0x90,0x80,0x80,0x80,0x80,0x00,

//"非",
      0x04,0x04,0x04,0xFC,0x04,0x04,0x04,0x7C,
      0x04,0x04,0x04,0x04,0xFC,0x04,0x04,0x04,
      0x40,0x40,0x44,0x7E,0x40,0x40,0x48,0x7C,
      0x40,0x40,0x40,0x44,0x7E,0x40,0x40,0x40,

//"常",
      0x01,0x11,0x09,0x7F,0x40,0x8F,0x08,0x0F,
      0x01,0x1F,0x11,0x11,0x11,0x11,0x01,0x01,
      0x00,0x10,0x20,0xFE,0x02,0xE4,0x20,0xE0,
      0x10,0xF8,0x10,0x10,0x10,0x50,0x20,0x00,

//"感",
      0x00,0x00,0x7F,0x40,0x7F,0x40,0x5F,0x51,
      0x51,0x5F,0x90,0x02,0x29,0x28,0x48,0x07,
      0x50,0x48,0xFC,0x40,0xC0,0x48,0x48,0x50,
      0x22,0x52,0x8E,0x00,0x90,0xAC,0x24,0xE0,

//"谢",
      0x02,0x44,0x2F,0x28,0x0F,0x08,0xEF,0x28,
      0x28,0x3F,0x21,0x2A,0x34,0x28,0x12,0x01,
      0x08,0x88,0xC8,0x88,0x88,0xFE,0x88,0x88,
      0xC8,0xA8,0xA8,0x88,0x88,0x88,0xA8,0x10
};

//外部晶振初始化/////////////////////////////
void SYSCLK_Init ()
{
    int i;                    // 延时计数器
    OSCXCN = 0x67;            // 开启外部振荡器22.1184MHz晶体
    for (i=0; i < 256; i++) ; // 等待振荡器启振
    while (!(OSCXCN & 0x80)); // 等待晶体振荡器稳定
    OSCICN = 0x88;            // 选择外部振荡器为系统时钟源并允许丢失时钟检测器
}

//  交叉开关配置,管脚输入输出配置
void XBR_Init()
{
        XBR0 = 0x00;        //不配置特殊功能
        XBR1 = 0x00;
        XBR2 = 0x40;        //使能交叉开关,并且总体弱上拉
        P74OUT=0xff;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a)
{
        uchar b;
        for( ;a>0;a--)
         for(b=100;b>0;b--);
}

/*******************写命令*****************************************/
void wrcomm(uchar comm)
{

        P4=P4|0x01 <<1;          //读高电平无效
                delay(5);
                P4=P4|0x01 <<3;         //操作命令
                delay(5);
                P4=P4&~(0x01 <<0); //写使能
                delay(5);
                P5=comm;         //把命令送给总线
        delay(5);                        //延时
        P4=P4|0x01 <<0;                        //拉高写
}

/*******************写数据******************************************/
void wrdate(uchar date)
{

                                //读无效
        P4=P4|0x01 <<1;
                delay(5);
                P4=P4&~(0x01 <<3);//操作命令
                delay(5);
                P4=P4&~(0x01 <<0);//使能写
                delay(5);
                P5=date;         //数据送给总线
        delay(5);
        P4=P4|0x01 <<0;   //拉高写
}

/*******************测读写命令忙***********************************/
void check_sta01()
{
    uchar a;    //定义变量

        P4=P4|0x01 <<0;  //禁写
                delay(5);
                P4=P4|0x01 <<3;         //命令有效
                delay(5);
                while(1)
        {
            P5=0xff;
            delay(5);
                        P4=P4&~(0x01 <<1); //使能读
                        delay(5);
                        a=P5;       //读总线状态
            delay(5);       //延时
            P4=P4|0x01 <<1;//拉高读
                        delay(5);
                        if((a&0x03)==0x03)
                return;      //测试如果读写数据为不忙跳出循环
        }
}

/*******************测试连续写忙************************************/
void check_sta03()
{
    uchar a;           //定义变量

        P4=P4|0x01 <<0;//禁写
                delay(50);
                P4=P4|0x01 <<3;        //命令有效
                delay(5);
                while(1)
        {
                P5=0xff;
                delay(5);
                            P4=P4&~(0x01 <<1); //使能读
                                delay(5);
                                a=P5;              //读总线状态
                delay(5);             //延时
                P4=P4|0x01 <<1; //拉高读
                                delay(5);
                                if((a&0x08)==0x08)
                return;            //测试如果连续读为不忙跳出循环
        }
}

/************************写无参数命令************************************/
void no_parameter(uchar comm)
{
        check_sta01();              //测忙
        wrcomm(comm);            //写命令
}

/************************写双字节参数命令*********************************/
void double_parameter(uint a,uint b,uchar c)
{
        check_sta01();              //测忙
        wrdate(a);               //写第一字节参数
        check_sta01();              //测忙
        wrdate(b);               //写第二节节参数
        check_sta01();              //测忙
        wrcomm(c);               //写命令
}

/************************清屏全亮或全灭***********************************/
void all_display(uchar state,uchar vlue)
{
    uint i,k;                         //定义变量
        if(state==0)                     //判断state是否为0
        {
                double_parameter(text_startaddr_l,text_startaddr_h,0x24);   //文本区低位和高位起始地址
                no_parameter(0xb0);                                         //连续写命令
                for(i=1;i<9;i++)
                {
                    for(k=0;k<30;k++)
                        {
                           check_sta03();                                              //测忙
                           wrdate(vlue);
                        }                                              //写入vlue值,0或1
                }
                check_sta03();                                                                                                 //测忙
                wrcomm(0xb2);                                                                                                 //关连续写
        }
        if(state==1)                          //判断state是否为1
        {
                no_parameter(0xb0);                                                                                           //连续写命令
                for(i=30*64;i>0;i--)                                                                                           //循环
                {
                        check_sta03();                                                                                           //测连续写忙
                        wrdate(vlue);                                                                                           //写入vlue值
                }
                check_sta03();                                                                                                   //测忙
                wrcomm(0xb2);                                                                                                   // 关闭连续写
        }
}

/****************************文本方式下写8*8字符******************************************/
void text_ascii(uchar *addr,uchar hang,uchar lie)
{
        uchar temp;//定义变量
        uchar low;
        uchar high; //定义变量
        temp=30*(hang-1)+(lie-1); //每行30字符乘行加列,计算写入起始位置
        low=temp&0x00ff; //把结果低位赋给低变量
        high=(temp>>8)&0x00ff; //把结果高位给高变量
        double_parameter(low,high,0x24);  //写入文本起始位置
        no_parameter(0xb0);  //连续写命令
        check_sta03();   //测忙
        wrdate(*addr);  //写入字符地址指针
        check_sta03();  //测连续写忙
        wrcomm(0xb2);  //关闭连续写
}

/************************text下显示16*16汉字**********************************************/
/***************text模式下是8*8字符,每个汉字要4个字符组成*********************************/
void hz_display(uchar addr,uchar hang,uchar lie)
{
        uint temp;   //定义变量
        uchar low,high;  //定义变量
        temp=30*2*(hang-1)+(lie-1)*2;  //把字的坐标地址赋给变量
        low=temp&0x00ff;   //取出坐标低位数值
        high=(temp>>8)&0x00ff; //右移8位取出坐标高位数值
        double_parameter(low,high,0x24);   //写入汉字坐标
        no_parameter(0xb0);  //开连续写
        check_sta03();  //测忙
        wrdate(addr);  //写入汉字左上4分之1
        check_sta03(); //测试忙
        wrdate(addr+2); //写入汉字右上4分之1
        check_sta03();  //测忙
        wrcomm(0xb2);   //关闭连续写
        delay(1);
        temp=30*2*(hang-1)+30+(lie-1)*2; //重新计算汉字坐标也就是写下部份,地址加一行(8*8)
        low=temp&0x00ff; //取出低位数值给变量
        high=(temp>>8)&0x00ff;   //右移8位取出高位给变量
        double_parameter(low,high,0x24);   //写入新起始地址(写汉字下部份)
        no_parameter(0xb0); //连续写命令
        check_sta03();   //测忙
        wrdate(addr+1);  //写入汉字左下4分之1
        check_sta03();    //测忙
        wrdate(addr+3);  //写入汉字右下4分之1
        check_sta03();   //测忙
        wrcomm(0xb2);   //关闭连续写
}

/******************************自定义汉字写入CGRAM***************************************/
void cgram()
{
        uint m=0;                                                        //定义变量
        double_parameter(0x07,0x00,0x22);        //设定最高的1K为CGRAM  寄存器偏移设定
        double_parameter(0x00,0x3c,0x24);        //
        no_parameter(0xb0);   //开连续写
        for(m=0;m<480+32;m++) //循环
        {
                check_sta03(); //测忙
                wrdate(zk[m]); //写入数据
        }
        check_sta03();  //测忙
        wrcomm(0xb2);  //关闭连续写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
           WDTCN = 0xde;
        WDTCN = 0xad;   //禁止看门狗定时器
        XBR_Init();
        SYSCLK_Init();

        P4=P4&~(0x01 <<4); //拉低液晶屏复位脚
            delay(10);    //延时
        P4=P4|0x01 <<4;
                delay(10);
                text_size=graphic_size=30*64;   //文本和图形区宽度
        text_startaddr=0x0000;  //文本区首地址
        text_startaddr_l=text_startaddr;  //文本首地址低位
        text_startaddr_h=text_startaddr>>8;  //文本首地址高位

        double_parameter(text_startaddr_l,text_startaddr_h,0x40);  //写入文本首地址
        double_parameter(30,0x00,0x41);                                                                //写入文本区长度(一行几个字节)
        double_parameter(30,0x00,0x43);                                                                                //写入图形区长度(一行几个字节)

       // no_parameter(0xa7);                  //显示8行光标
        no_parameter(0x94);                  //文本开图形关
                   cgram();
              all_display(0,0x00);        //清平

                hz_display(0x80+(0)*4,4,2);         //(第几个字,行地址,列地址)
                hz_display(0x80+(1)*4,4,3);
                hz_display(0x80+(2)*4,4,4);
                hz_display(0x80+(3)*4,4,5);
                hz_display(0x80+(4)*4,4,6);
                hz_display(0x80+(5)*4,4,7);
                hz_display(0x80+(6)*4,4,8);
                hz_display(0x80+(7)*4,4,9);
                hz_display(0x80+(8)*4,4,10);
                hz_display(0x80+(9)*4,4,11);
                hz_display(0x80+(10)*4,4,12);
                hz_display(0x80+(11)*4,4,13);
                hz_display(0x80+(12)*4,4,14);
                   hz_display(0x80+(13)*4,2,5);
                hz_display(0x80+(14)*4,2,6);
                hz_display(0x80+(15)*4,2,7);

                hz_display(0x80+(16)*4,2,7); //下面这四行就不显示了
                hz_display(0x78+(17)*4,2,9);
                hz_display(0x76+(18)*4,2,10);
                hz_display(0x76+(19)*4,2,11);

        while(1);

}

显示效果如图

网友A:
如果是新买的,卖家应该提供驱动和例程;如果是二手的就不好说了

楼主:
这个是拆机的屏想拿来学习呢

网友B:
要想显示多字就把字改小些,网上有编码软件。数字要跟汉字一样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