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这几天用51单片机做的温湿计 在附件配套代码和仿真电路图

楼主:
其中用到的元器件有at89c52,dht11,18b20,1602,三极管,蜂鸣器
我让dht11的湿度和18b20的湿度在1602显示屏上显示
第一行是dht11的湿度
第二行是18b20的温度
因为dht11温度不敏感,所以没有使用
并且在程序中我让温度超过50度或者湿度达到50%时蜂鸣器会发出声响,恢复正常值时,停止发出声响.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DQ=P1^6;        //温度数据口   DS18B20
sbit dian=P2^6;                                //继电器

sbit dht11=P3^3;
sbit lcden=P1^1;
sbit lcdrs=P1^3;
sbit lcdrw=P1^2;
sbit beep=P3^5;

U8 FLAG,temp3,comdata;
U8 T_H,T_L,RH_H,RH_L,jiaoyan;
U8 T_H_temp,T_L_temp,RH_H_temp,RH_L_temp,jiaoyan_temp;
U8 wendu,shidu;
U8 wendu_shi,wendu_ge,shidu_shi,shidu_ge,wendu_dian,wendu_q;
uchar code table2[]=" HUMI=   %";
uchar code table1[]="TEMP=   C";

unsigned int  temp,temp1,temp2, xs,num,att,flag2,attt,setup=30,mode=0,setup1=0,setup2=0,MM,NN,BB;

/******延时程序*******/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m)
    {
      unsigned int i,j;
      for(i=m;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2(uint j)
{
        U8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
        i--;
        i--;
        i--;
        i--;
        i--;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温度延时程序
    {
      while(m--);
         }

void Init_DS18B20()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s18b20通信端口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高电平拉成低电平时读周期开始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
    delay(4);
}
   return(dat);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lcd_init()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att=0;att<10;att++)
        {
                write_data(table2[att]);
                delay(10);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9;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10);
        }
}
void write_sfm1(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e)
{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
//  write_data(0x30+ge);

}
void write_sfm(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e)
{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a(0x30+date);
//  write_data(0x30+ge);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从高电平拉至低电平时,写周期的开始
    DQ = dat&0x01;   //数据的最低位先写入
    delay(5); //60us到120us延时
    DQ = 1;
    dat>>=1; //从最低位到最高位传入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b=0;
    unsigned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5);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5);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
    temp1=b<<4;            //高8位中后三位数的值
    temp1+=(a&0xf0)>>4;      //低8位中的高4位值加上高8位中后三位数的值   temp1室温整数值
    temp2=a&0x0f;             //小数的值
    temp=((b*256+a)>>4);    //当前采集温度值除16得 实际温度值    zhenshu
    xs=temp2*0.0625*10; //小数位,若为0.5则算为5来显示   xs小数    xiaoshu
   }

/*******************  DHT11函数区  **********************************/

void  COM(void)
{
        uint i;
        for(i=0;i<8;i++)
        {
                FLAG=2;
                while((!dht11)&&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temp3=0;
                if(dht11)temp3=1;
                FLAG=2;
                while((dht11)&&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comdata<<=1;
                comdata|=temp3;
        }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dht11=0;
           Delay2(180);
           dht11=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dht11=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dht11)
           {
           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dht11)&&FLAG++);
           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dht11)&&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RH_H_temp=comdata;
           COM();
           RH_L_temp=comdata;
           COM();
           T_H_temp=comdata;
           COM();
           T_L_temp=comdata;
           COM();
           jiaoyan_temp=comdata;
           dht11=1;
         //数据校验

      temp3=(T_H_temp+T_L_temp+RH_H_temp+RH_L_temp);
           if(temp3==jiaoyan_temp)
           {
                     RH_H=RH_H_temp;
                     RH_L=RH_L_temp;
              T_H=T_H_temp;
                     T_L=T_L_temp;
                     jiaoyan=jiaoyan_temp;
           }
           }

        }
void wenshidu()
{
         RH();
           shidu=RH_H+RH_L/1000;
           wendu=(T_H+T_L)*10;
           shidu_shi=shidu%100/10;
           shidu_ge=shidu%10;
           wendu_shi=wendu%1000/100;
           wendu_ge=wendu%1000%100/10;
           wendu_dian=wendu%1000%100%10;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while(1)   {

                                   wenshidu();
                              write_sfm1(6,temp/10);
                                          write_sfm1(7,temp%10);

                                   write_sfm(6,shidu_shi);
                                         write_sfm(7,shidu_ge);

                                                ReadTemperature();
                                if(shidu>0x32)
               beep=0;
         else
               beep=1;

                                 if(temp>0X32)
                                         beep=0;
         else
               beep=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