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在Keil4中设置存储区的问题

楼主(2020-10-19):
keil4,添加了stc的数据库设置-target里
第一个 on chip rom 还可以不选?。。。程序存储器难道不是一个独立编址的存储器吗?
我以前没打勾好像也正常运行了,汗。。。
同一个工程 我选择型号不同,设置-target 出来的选项也不同(stc的多了on chip ram ,还有双DPTR指针)
这是否意味着我选择的型号不同,生成的汇编也有所不同呢? 大家平时是不是都勾上的?

难道这是自动选择的吗。。。
混乱中 网路上搜索keil 的target都是arm的 51的好像还真没有。。。
应该是我太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要设置xdata,不然这一块用不了。

好的,谢谢,可是这个程序存储区....我以前用89C52的时候也没把这个iROM勾上啊,程序写入后依然正常工作的... 怎么回事捏...

网友A:
STC要设置xdata,不然这一块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