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C语言程序 编码标准

楼主(2020-10-19):
我们知道,单片机(计算机)只能识别0和1,那么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也是如此,发送的无非就是二进制数据0和1,然后由8位二进制数据组成一个字符(字节)发送出去被接收方接收。比如:我们发送字符'0'-'9','a'-'z','A'-'Z'等等,我们知道发送的这类字符遵ASCII码。其中,查表可知字符'a'对应ASCII码中的值,十六进制:0x61,十进制97,二进制0110 0001
那么问题来了,当我们使用单片机发送一串中文字符的时候,单片机是怎么发送的?接收方又是怎么接收和识别的?
以前我做项目都是直接在程序里面使用" "字符串直接发送,根本不理会程序是怎么编译的,单片机到底发了啥,反正能正确接收就好了。其实,这对学习成长来说是非常糟糕的,自我检讨下!
回归正题,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单片机只能发送0和1,只不过发送和接收对应的一套标准,即编码协议,不同罢了!
于是,我便做了如下探究。编写了一个串口程序,使用上位机接收。
在上位机使用hex显示:

然后使用逻辑分析仪捕获传输的数据内容:

发现,结果是一致的,使用了同一套标准协议。该协议为GB2312编码。
查找编码可知:

所有内容一致!
至此,我们便清楚了单片机发送的中文汉字是怎么回事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参考51单片机C语言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delay.h"
/*------------------------------------------------
                   函数声明
------------------------------------------------*/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UART  (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InitUART();
while (1)
    {
    SendStr("串口发送中文测试");
        DelayMs(240);//延时循环发送
    DelayMs(240);
    }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
                    发送一个字符串
------------------------------------------------*/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0 表示字符串结束标志,
                //通过检测是否字符串末尾
  {
  SendByte(*s);
  s++;
  }
}

网友A:
这有什么好研究的,  汉字是占用两个byte.  单片机在发送汉字的时候,  自动会把" "内的内容做转换,
完全不用担心编写的代码需要注意的事项.

一句话,  编写代码是一样的. 可以通用在ASCII 和汉字上.

网友B:
刨根问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