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单片机制作PC流光溢彩 源程序

楼主(2020-10-19):
近日在B站看到许多PC流光溢彩效果,如: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J411B7bp?from=search&seid=16736407731500993634还有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C4y1h7iB?from=search&seid=16736407731500993634
效果是真不错,还有许多制作的视频帖子,但是。。。。。。都是基于arduino制作的,我手头上只有一块自制的arduino uno,个头有点大,洞洞板上还没有usb转串口,有点麻烦。正好上次制作rgb环形时钟的硬件符合条件,板上60颗灯珠,stc主控,带usb转串口,那么我们就用这个stc来做流光溢彩吧。
查了一下网上也没有stc的教程,就自己分析了一下运行过程。
首先由PC机运行AmbiBox软件抓取屏幕点,取得rgb颜色数据。
然后由串口发送至单片机解析。
解析后的数据刷新至rgbled显示。
过程貌似比较简单,但我们得分析其中的协议。
网查资料得到 Ada模式协议如下:
前三个字节分别是Ada,然后3个字节的前2个是led个数,最后一个是校验码,接着就是对应个数的rgb数据,每个led3字节,分别对应r,g,b。
有了这个就简单了。构建程序流程如下
单片机主频33.1776(为了配合串口波特率)
启动程序->初始化串口(定时器2,波特率115200,)->初始化led数组 ->检测显示(红,绿,蓝各显示一遍)->开启串口接收中断->主循环判断如果不允许中断则刷新rgbled,刷新完成后开启中断,如果允许中断则等待不允许中断。
中断函数中流程->依次判断接收字符是否对应,如果前3个字节对应则 接收电灯数据,并将数据保存至数组中,接收一组数据完毕,失能中断,这样不会因中断接收数据影响刷新。
图我也懒得拍照了,程序上传上来,大家想做的可以自己画个板子,烧上代码就行了,至于AmbiBox自行某度即可。

#include "stc15.h"
#include "ws2812.h"
uchar xdata rgb[60][3];//led数组
uchar sendrgb=0;//预发送rgb变量
uchar h=0,l=0,o=0;
uchar in=0;
void delayms(int x)
{
        int i,j;
        for(i=0;i<x;i++)
        for(j=0;j<1000;j++);
}

void UartInit(void)                //115200bps@33.1776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B8;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ES = 1;              //使能串口1中断
}
void initrgb(uchar st,uchar sp,uchar rg0,uchar rg1,uchar rg2)//起始位,结束位,rgb1,2,3(初始化数组)
{
uchar i,j;
        for(i=st;i<sp;i++)
        {
                for(j=0;j<3;j++)
                {
                        switch(j)
                        {
                                case 0:
                        rgb[i][j]=rg0;
                                break;
                                case 1:
                        rgb[i][j]=rg1;
                                break;
                                case 2:
                        rgb[i][j]=rg2;
                                break;
                        }
                }
        }
}

void display()     //刷新rebled输出函数
{
uchar i,j,k;
        for(i=0;i<60;i++)
        {
                for(j=0;j<3;j++)
                {
                        sendrgb=rgb[i][j];
                        for(k=0;k<8;k++)
                        {
                                if(sendrgb&0x80)
                                        st1();
                                else
                                        st0();
                                sendrgb<<=1;
                        }
                }
        }
        stop();
}

void main()
{
UartInit();//初始化串口
initrgb(0,60,50,0,0);        //测试绿
display();
delayms(1000);
initrgb(0,60,0,50,0);        //测试红
display();
delayms(1000);
initrgb(0,60,0,0,50);        //测试蓝
display();
delayms(1000);
initrgb(0,60,0,0,0);        //清屏
display();
delayms(1000);
EA = 1;   //开启中断,可接收数据

        while(1)
                {
                if(EA==0)//当中断关闭,表示一帧数据接收完毕
                        {
                                display();//将当前数据刷新
                                EA=1;//开启中断,接收下一帧数据
                        }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uchar dat=0;
    if (RI)
    {
                dat=SBUF;
        RI = 0;                 //清除RI位
        if(dat==0x41&&in==0)
                {
                        in=1;                                        //判断数据0位(A)
                        SBUF=in;
                        return;
                }
                if(dat==0x64&&in==1)                //判断数据1位(d)
                {
                        in=2;
                        SBUF=in;
                        return;
                }
                else if(dat==0x61&&in==2)        //判断数据2位(a)
                {
                        in=3;
                        SBUF=in;
                        return;
                }
                else if(in==3)                                //读取高位LED个数
                {
                        h=dat;
                        in++;
                        return;
                }
                else if(in==4)                                //读取低位LED个数
                {
                        l=dat;
                        in++;
                        return;
                }
                else if(in==5)                                //读取校验值
                {
                        o=dat;
                        if(o!=(h^l^0x55)) in=0;                //校验
                        else in++;
                        return;
                }
                else if(in>=6)                                //进入数据读取阶段
                {
                        rgb[(in-6)/3][(in-6)%3]=dat;//将数据写入数组
                        if((in-6)/3==l)                                //根据发来的led个数确定数据是否接收完毕
                        {
                                in=0;
                                EA=0;
                                return;
                        }
                        else in++;
                        return;
                }
                        else                          //如果in小于6,且中途数据中断。则重新开始。
                        {
                                in=0;
                                return;
                        }
        }
}

楼主:
如果大家都想做一个玩玩,我就再出个详细的教程帖子。画好电路图,PCB。

网友A(2021-04-12):
不错啊,坐等详细教程

网友B:
新手请教,程序中好像没有把中断的程序写出来?IN0=0;EA=1;.......直接实现用EA=1/0来实现总中断?

网友C(2021-10-12):
用89C52单片机烧上代码,P1.0接灯带数据端,不亮。
是89C52芯片不行,要stc15芯片? 还是要改代码的哪里?
换过Keil软件的器件为89C52,头文件试过stc15w.h和reg52.h。
不太懂望指教。
arduino点亮过

网友C:
arduino的点亮过,灯带也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