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怎样查找排阻,ET2046,MQ-135元器件?

楼主(2020-10-19):
怎样查找排阻,ET2046,MQ-135元器件

网友A:
ET2046是4线触摸屏控制器,可以在触摸屏的类别中查找。
排阻可以查找RN?
MQ-135是气体传感器,需要安装包括MQ-135仿真模型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2046是4线触摸屏控制器,可以在触摸屏的类别中查找。
排阻可以查找RN?
MQ-135是气体传感器,需要安装包 ...

MQ-135可以用滑动变阻器替换吗?protsue中ET2046可以用什么替换

网友B:
排阻RESPACK-8,MO-135用电位器代替,ET2046找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