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指南

楼主(2020-10-20):
滤波电容在开关电源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正确选择滤波电容,尤其是输出滤波电容的选择则是每个工程技术人员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我们在电源滤波电路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容值的电容,比如:100uF、10uF、100nF、10nF等,那么这些参数是如何确定的?
        50Hz工频电路中,使用的是普通电解电容器,其脉动电压频率仅为100Hz,充放电时间是毫秒数量级。
        为获得更小的脉动系数,所需的电容量高达数十万μF,因此普通低频铝电解电容器的目标是以提高电容量为主,电容器的电容量、损耗角正切值以及漏电流是鉴别其优劣的主要参数。而开关电源中的输出滤波电解电容器,其锯齿波电压频率高达数十kHz,甚至是数十MHz,这时电容量并不是其主要指标。
        衡量高频铝电解电容优劣的标准是“阻抗-频率”特性,要求在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内要有较低的等效阻抗,同时对于半导体器件工作时产生的高频尖峰信号具有良好的滤波作用。
        普通的低频电解电容器在10kHz左右便开始呈现感性,无法满足开关电源的使用要求。
        而开关电源专用的高频铝电解电容器有四个端子,正极铝片的两端分别引出作为电容器的正极,负极铝片的两端也分别引出作为负极。电流从四端电容的一个正端流入,经过电容内部,再从另一个正端流向负载;从负载返回的电流也从电容的一个负端流入,再从另一个负端流向电源负端。
由于四端电容具有良好的高频特性,为减小电压的脉动分量以及抑制开关尖峰噪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手段。高频铝电解电容器还有多芯的形式,即将铝箔分成较短的若干段,用多引出片并联连接以减小容抗中的阻抗成份。
并且采用低电阻率的材料作为引出端子,提高了电容器承受大电流的能力。
数字电路要运行稳定可靠,电源一定要”干净“,并且能量补充一定要及时,也就是滤波去耦一定要好。
        什么是滤波去耦,简单的说就是在芯片不需要电流的时候存储能量,在你需要电流的时候我又能及时的补充能量。
        不要说这个职责不是DCDC、LDO的吗?对,在低频的时候它们可以搞定,但高速的数字系统就不一样了。
        先来看看电容,电容的作用简单的说就是存储电荷,我们都知道在电源中要加电容滤波,在每个芯片的电源脚放置一个0.1uF的电容去耦。
等等,怎么我看到有些板子芯片的电源脚旁边的电容是0.1uF的或者0.01uF的,有什么讲究吗?
        要搞懂这个道道就要了解电容的实际特性,理想的电容它只是一个电荷的存储器

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