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V2、cmsis-DAP 编程软件

楼主:
支持 STlinkV2、cmsis-DAP 烧录stm32 的软件。

stlink 与  cmsis-dap  均完成了  擦除+编程+校验。写选项字部分,暂时都不支持。

主要特性:
自动显示各种编程接口的接线方法
支持多种编程协议ISP,C2,JTAG,SWD,SWIM,RS232,SPI,I2C,TPI,PDI等自动切换
多种芯片选择方法,菜单,名称种类,查找,自动检测
支持电压切换及电源开关
支持编程速度的选择
支持智能高速模式
支持检测到目标芯片自动运行
支持离线编程数据的配置并下载
根据芯片的手册描述的存储器名称对应各个存储区域
使用Usb msc 通讯协议,无需安装驱动,享受高速的通讯
可以配合 keil、iar开发平台进行芯片仿真
直显方式显示调入缓冲器的数据。
支持系列号文件方式,滚动码方式
强大的,熔丝,选项配置信息显示
界面简洁操作简单,只需3步完成烧录功能。
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切换
更多功能开发完善中.....

网友A(2020-10-20):
cmsis-dap 源程序 制作资料。

网友A:
cmsis-dap 支持 选项字读写了,我测试芯片  stm32f103.按理同类芯片应该都可以的。毕竟cmsis-dap 也就是个通道,与算法无关

网友B(2020-12-03):
这个不错,功能可以。

网友C(2021-01-14):
感谢楼主分享,是通过什么与CMSISDAP通信的呢?

网友D(2021-06-24):
@楼主 软件不错,但国产芯片支持不是太好,比如GD32F350G8烧录就卡在那里,不知什么原因。另外,添加器件能否做个详细说明。

网友E(2023-03-15):
#在这里快速回复#开发前景还是不可限量

网友E:
同一文件下载,怎么重复扣分!

网友F:
功能全面。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G(2024-04-22):
有 linux下執行的版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