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ic型号涂了,求型号,或者高压包的驱动方式,大神请教

楼主(2020-10-20):
8脚的ic封装sop8;类似一个驱动IC和控制IC ,1脚接VDD及电池的正极,2脚接了一个充电IC  LTH7 的1脚CHRG,3脚接了一个LED灯到电池正极,4,6脚接一个三极管到LED正极,7脚接的开关可以控制灯亮灭,按一下亮,按一下灭,5,8脚接了一个NMOS管到高压包的负极
高压包两根细铜线是短路的状态,直接供电是不工作的
求8脚ic型号,或者这种高压包的驱动方式啊

网友A:
这个电路是什么设备上面的?电视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什么设备上面的?电视机吗?

这个是便携防狼器,高压放电

网友B:
飞凌单片机或者兼容型号,比如义隆的。代表型号AT8PS53的八脚型,一毛多一片,OTP型单片机!

网友C:
这样的单片面很多,多的跟粪一样

网友D:
示波器测一下5脚的频率,然后用熟悉的单片机输出一样频率的就行了,其他的功能自由发挥。

网友E:
中微公司的AD型芯片,CMS89F112,SOP8封装,价格几毛钱

网友F(2023-03-18):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测一下5脚的频率,然后用熟悉的单片机输出一样频率的就行了,其他的功能自由发挥。

频率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