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对数组元素运算程序编写问题

楼主(2020-10-20):
如何对一个数组里的元素进行运算,例:u16 a[3]={1,2,3},我想进行这样的运算:(123-50)*2,然后把这个数值输出,现在的问题是,我如何把数组里的123拿出来运算,这里的数组是举个例子,实际我的数组里的元素是会变化的,我是从串口那边拿过来存在这个数组里的

网友A:
a[0] *100 +a[1]*10 +a[2]

网友B:
uint x;

x=a[0]*100+a[1]*10+a[2];
x=(x-50)*2;

网友C:
你可以这样子来运算: u16  Data;

网友C:
你可以这样子运算:u16 Data ;
                            Data =( a[0]*100 + a[1]*10 + a[2] - 50)*2
  这样子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值。

网友D:
temp = a[0] *100 + a[1]*10 +a[2];

网友E:
for(i=0;i<n;i++)
{

}

网友E:
int a[n]={1,2,3,....,n};
int x=0;
for(int i=0;i<n;i++)
{x=10*x+a[i];
}

网友E:
int a[n]={1,2,3,...,n};
int x=0;
for(int i=0;i<n;i++)
{
     x=10*x+a[i];
}
x就是123...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