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串口通信实验中怎么设置数据包。

楼主(2020-10-20):
CC2530串口通信实验中怎么设置数据包。
1. 开发一个新的应用,能够利用串口消息控制LED灯的亮灭

1. 设计串口通信消息包格式,包含起始字段(2个字节,内容自定)、
包长度(1个字节,不CRC字节)、命令码(1个字节)、
CRC字段(1个字节,CRC之外所有字节的异或和)有上位机到CC2530的命令包,CC2530到上位机的状态包。

2. 命令包括:on/off/toggleon命令开灯、off关灯、toggle切换灯状态

3. 采用FSM(有限状态机)处理命令包。

网友A:
这个是无线控制,还是仅仅有线串口通讯?普通的和51单片机一样,直接串口发命令就行了

网友B:
这种通信方式打算用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无线控制,还是仅仅有线串口通讯?普通的和51单片机一样,直接串口发命令就行了

请问cc2530该从哪里入手,现在找不到方向,没有太多硬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