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烧不进程序怎么回事?是不是模块的那些线插多了,干扰了单片机

楼主(2020-10-20):
是不是模块的那些线插多了,干扰了单片机烧录,求解答

网友A:
有没提示?

网友B:
我遇到的情况一般都是串口线上的电压导致单片机率先加电,导致检测、烧录失败。解决办法是在电源与地之间接入一个50欧姆电阻放电。

网友C:
你可以把12V的或者24V的线拔了再烧试试

网友D:
阅读手册以确保如何连接编程器

网友E:
烧录的时候芯片型号必须选对

网友F:
我在烧STC15时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推测是上电太快,瞬间内部启动模块太多,输入的电流供应不上欠压了(仅仅是推测,具体原因有待考究)。我的解决方法是在电流路径上串上电流表隔了一下,再烧录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G:
烧程序时候,p3.0   p3.1   p3.2  的电平一定要保持低电平.

楼主:
这样呀,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