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C51单片机控制12v继电器

楼主(2020-10-20):
我的问题是:用单片机来控制继电器,但是外围电路很难受人,即就是使得P1和P0同时为高电平。

网友A:
继电器的作用本来就是作为电平转换,继电器的坏处就是需要电流,不能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外总通过MOS或者BJT转换一下不就可以了么!如果不考虑速度的问题,你可以直接用一NMOS和一PMOS再加一个电阻,直接搭一个控制电路出来也行的。

网友B:
用个三极管控制一下就可以,想安全感就加光耦,如果对开关速度要求高继电器改MOS管。

网友C:
加三极管或达林顿驱动IC(ULN2003)

网友D:
可以加一个三极管驱动试一下

网友E:
在单片机I/O口串4.7k-10k电阻接到PNP三极管基极,(注意是PNP)发射极接电源,集电极接继电器线圈的一端,另一端接地。

网友F:
在单片机I/O口串1k-2k电阻接到NPN三极管基极,(注意是NPN)发射极接电源地,接继电器线圈的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