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keil4打开keil5工程文件

楼主(2020-10-20):
麻烦问一下,怎么用keil4打开keil5的工程文件啊,改后缀之类的方法都试过了,网上也找不到了

网友A:
高版本ide怎么可能开打低版本的?只能新建工程然后复制代码过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ide怎么可能开打低版本的?只能新建工程然后复制代码过去

新建工程,把这文件添加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ide怎么可能开打低版本的?只能新建工程然后复制代码过去

新建工程,把文件添加进去

网友B:
新建工程,把文件添加进去。话说,Keil5这么好用,为什么要用keil4?现在win10这么好用,你会用win95,win98吗?

网友C:
只有重新建工程,再添加那些文件进去才可以,Keil5编译那么快,挺好用的了

网友D:
复制代码进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建工程,把文件添加进去。话说,Keil5这么好用,为什么要用keil4?现在win10这么好用,你会用win95,win98 ...

我们参加的比赛要求我们用keil4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参加的比赛要求我们用keil4

4和5基本操作一毛一样的,只要把C5调试好的各种C、H或ASM什么带着,重新集成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你在机器上先安装个4的练手,比赛不会有空让你在论坛上坐等回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ide怎么可能开打低版本的?只能新建工程然后复制代码过去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建工程,把这文件添加进去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重新建工程,再添加那些文件进去才可以,Keil5编译那么快,挺好用的了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和5基本操作一毛一样的,只要把C5调试好的各种C、H或ASM什么带着,重新集成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你 ...

好的,谢谢了

网友F:
可以复制进去  不过可能会出错  毕竟keil5是高版本

网友G:
重新建工程,再添加那些文件进去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