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呼吸灯原理及程序

楼主(2020-10-20):
PWM

PWM(脉冲宽度调制)对模拟信号电平进行数字编码的方法,计算机只能输出0或5V的数字电压值而不能输出模拟电压,而我们如果想获得一个模拟电压值,则需通过使用高分辨率计数器,改变方波的占空比来对一个模拟信号的电平进行编码。

51单片机的Timer

控制PWM需要用到定时器来生成不同占空比的波形,采用定时器中断的方式。

1.IE寄存器

2. TCON寄存器

3. TMOD寄存器

4. Timer0/1计数寄存器

TL1

TH1

而当TL0(TL1)和TH0(TH1)都满了以后,此时如果定时中断和总中断都已经打开,那么就会发生溢出中断,同时这两个寄存器清零。

运用PWM完成呼吸灯硬件电路

程序设计:

unsigned char PWM_COUNT; //计数
unsigned int HUXI_COUNT; //占空比更新时间
unsigned char PWM_VLAUE; //占空比比对值
bit direc_flag; //占空比更新方向

void timer0_init()
{
  TMOD = 0x02; //模式设置,00010000,定时器0,工作于模式2(M1=1,M0=0)
  TH0 = 0x47; //定时器溢出值设置,每隔200us发起一次中断。
  TL0 = 0X47;
  TR0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1; //开定时器0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PWM_COUNT =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PWM_COUNT++;
  HUXI_COUNT++;
  if(PWM_COUNT == PWM_VLAUE) //判断是否到了点亮LED的时候
    LED = 1; //点亮LED
  if(PWM_COUNT == 10) //当前周期结束
  {
    LED = 0; //熄灭LED
    PWM_COUNT = 0; //重新计时
  }
  if((HUXI_COUNT == 600) && (direc_flag == 0))
  {
    //占空比增加10%
    HUXI_COUNT = 0;
    PWM_VLAUE++;
    if(PWM_VLAUE == 9) //占空比更改方向
    direc_flag = 1;
  }
  if((HUXI_COUNT == 600) && (direc_flag == 1))
  {
    //占空比减少10%
    HUXI_COUNT = 0;
    PWM_VLAUE--;
    IF(PWM_VLAUE == 1) //占空比更改方向
    DIREC_FLAG = 0;
  }
}

void main()
{
  HUXI_COUNT = 0;
  PWM_COUNT = 0;
  PWM_VLAUE = 5;
  direc_flag = 0;
  LED = 1; //默认LED熄灭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