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防接反电路问题

楼主:
如图,二极管串联在正极,如果负级给正电,并联电容会不会爆?二极管反向串联在负极会不会好一点,选择耐压高一点的。

网友A(2020-10-21):
直流电源输入端串接二极管,不论是接在正极或负级,只要方向没有接错,防接反效果是一样的。如果电源输入接反,反向电压都是由二极管承担,相当于单线接入,不存在楼主担心的问题。

网友B:
不会,二极管的反向电流很小,通过电容的电流很小,不会发热爆裂。

网友C:
首先要了解二极管的特性,正向导通和反向耐压。常用的肖特基正向基本是0.3V左右,反向的话需要考虑二极管的耐压值,参考参数手册,考虑到插拔问题,尽量选择的耐压值比你的工作电压高1.5倍左右。

网友D:
如果电源反接的话对电容没有影响,因为二极管是反相的所以不导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源输入端串接二极管,不论是接在正极或负级,只要方向没有接错,防接反效果是一样的。如果电源输入接 ...

感谢,担心爆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会,二极管的反向电流很小,通过电容的电流很小,不会发热爆裂。

好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源反接的话对电容没有影响,因为二极管是反相的所以不导通

好的,谢谢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了解二极管的特性,正向导通和反向耐压。常用的肖特基正向基本是0.3V左右,反向的话需要考虑二极管的 ...

感谢,担心爆炸了

网友F:
你接个全桥不就行了 随便怎么接正负极都不会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接个全桥不就行了 随便怎么接正负极都不会烧

全桥虽然可以校正极性,但同时也导致串联的二极管数量增加到2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相应增加1倍。对于高电压可以,低电压就显得有些不适合了。

网友G:
串联的肖特基二极管可以保护包括电容器在内的整个电路。 缺点是压降约为0.7V。

网友H:
建议用PMOS,压降很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建议用PMOS,压降很小的

嗯,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串联的肖特基二极管可以保护包括电容器在内的整个电路。 缺点是压降约为0.7V。

是的,比软麻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接个全桥不就行了 随便怎么接正负极都不会烧

成本上升

网友I:
就充电器来说开关变压器次级接整流二极管正极(接滤波电容正极)-接隔离二级管正极-二极管负极接充电电池正极。如果一旦电池正负极反接两个二极管都是导通的!通过变压器次级(低电阻)到地,理论上是短路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源反接的话对电容没有影响,因为二极管是反相的所以不导通

如果电池接反的话二极管恰恰是正向导通的呀?

网友J:
可以用MOS来搭防反接电路,压降还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