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keil软件.c中加入.h文件?

楼主(2020-10-20):
(无正文)

网友A:
1)在 project 中选 魔术棒 option, 2)点选 C/C++项 ,3)点选包括文件的路径【including path】尾 的 。。。4)点击弹窗 fold setup 最下方空白初,出来的 。。。处,这时可选择您的头文件所在目录路径,添加上去

网友B: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18b20_.h>
#include <dht11_.h>

网友C:
.C中直接按头文件的加入方法 #include <filename.h>  就OK了。但我猜楼主想问是可能是怎么生成.h文件吧,.h文件其实就个库文件,把经常用的模块封装到.h文件中,但.h文件所对应的模块文.c还是需要有的。基本结构就是#ifndef    #define  #endif,至于具体内容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需要多看看实例了。

网友D:
在.c程序下加上序要的.h的文件文件名字

网友E:
直接新建一个文件   然后保存就会弹出窗口 选择保存路径 定个名字就行***.c  ***.h  然后.c里面用include包含你的头文件就行

网友F:
在工程文件里创建需要的.h文件,在.c文件开始处include 用到的 .h文件即可。

网友G:
在工程文件里创建.h文件

网友H:
设置包含文件目录的路径,并在C代码中添加“ #include <xxx.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