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使用USB-TTL下载一直检测不到单片机

楼主(2020-10-21):
最近使用STC15W408AS单片机进行调试,遇到USB-TTL模块下载程序问题:
STC-ISP软件,选择【下载/编程】或是【检测MCU选项】,无论开关几次,一直提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但在STC15F2K60S2单片机上就没有这个问题。

查看STC15手册,STC15W408AS单片机和STC15F2K60S2单片机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工作电压:
STC15F2K60S2 工作电压 5.5v - 4.5v
STC15W408AS 工作电压 5.5v - 2.5v

万用表测量开关断开时,芯片VCC和GND引脚电压是2.11v(即使USB-TTL改用3.3v供电也是这个电压),难道是这个导致问题?

继续查看STC15手册,在ISP下载编程典型应用线路图中有如下文字:

“该二极管和电阻的作用是:防止USB模块给目标芯片供电”

原来如此,于是用一个330r电阻和一个IN4148二极管改造TxD和RxD数据线,问题顺利解决。

这个小经验决定发帖记录一下,遇到类似问题的坛友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A:
是不是你在下载的前一次设成使用外部晶振了,所以不能下载了,你把晶振的那部分电路也焊上去试试看

网友B:
我用340的下载线没出过问题,同样的单片机

网友C:
CH340确实比2303好,关键是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在下载的前一次设成使用外部晶振了,所以不能下载了,你把晶振的那部分电路也焊上去试试看

没有使用外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340确实比2303好,关键是可靠

刚才用CH340G芯片的USB-TTL模块试了一下,的确是没有这个问题。当电源开关关闭时,使用CP2102芯片的USB-TTL模块,测得STC15W408AS芯片的VCC和GND引脚电压是2.11v,而使用CH340G芯片模块的这个电压值只有1.91v,难道只是因为高了这0.2v的电压就不行了?

网友B:
应该不只是0.2v电压的差别,340的电路设计可能也有独到之处。

网友D(2020-12-05):
340可以不断电连续烧录!

网友E:
感谢楼主的及时分享,这2天我就是百思不得其解,用在89上一点没问题,搞这个15就总不行,连换了几片15都是这样,怀疑自己买了假的15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在下载的前一次设成使用外部晶振了,所以不能下载了,你把晶振的那部分电路也焊上去试试看

应该不会的

网友F:
调试ttl多备几种吧,个人觉得确实2303有些差,手头上340g,2303hx,cp2102,常用cp2102的,没用过STC15W408AS ,在8f系列暂时正常

网友G(2021-01-28):
啊,受教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H:
会不会是驱动问题呢

网友I:
下载设置不同的型号设置不一样

网友J:
我没加这两个元件,下载很正常

网友K(2022-05-03):
先链接USB,然后再给芯片供电

网友L:
电源线GND上接一个常闭轻触开关,下载时按一下断开,100%正常下载

网友M(2022-06-19):
我用CH340没有遇到问题,以后遇到类似问题还是要多看一下厂家发布的手册,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