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矩阵键盘计算器小数运算乱码问题

楼主(2020-10-21):
/* 现在问题是小数运算结果为乱码,为什么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math.h>
//pow函数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int  num , firstflot , secondflot = 0 , thirdflot=0 , fourflot=0 , k=0, fiveflot=0 , sixflot=0 , sevenflot=0 , eightflot=0 ;
uint  x= 0 ,m=0 , z = 0 , n = 0 ;
int a=0 , b=0 ,c=0 , d=0, e=0 , f = 0 , g = 0 , h = 0 ,i = 0 , p = 0 ;
int num1 ;                                                //num1起暂时存储作用

/******************************************************************************
firstflot是数字标志位,secondflot是功能键按下标志位,thirdflot是第二次输入标志位,
fourflot是等号标志位,fiveflot是归零标志位,sixflot是删除键标志位,sevenflot
是负数标志位,eightflot是小数点标志位。        k是四功能键选择

第一个数 : a是整数个数,b是小数个数,c是整数,d是小数 。
第二个数 : e是整数个数,f是小数个数,g是整数,h是小数 。
i用于计算小数和  ,p用于计算整数和 。
*****************************************************************************/

void delay( uint m )                                        //延时函数
{
        uint x , y ;
        for( x = m ; x > 0 ; x--)
                for( y = 110 ; y > 0 ; y--);
}

void keyscan()                                                        //扫描键盘
{
        int temp ;
        P2=0x7f;
        temp=P2;
        temp=temp&0x0f;                        //判断第一行按键
        if(temp != 0x0f )
        {
                delay( 10 ) ;
                temp = P2 ;                //重读P2口值
                temp = temp & 0x0f ;
                if( temp != 0x0f )
                {
                        temp = P2 ;
                        switch(temp)
                        {
                                case 0x77:        num=1;                                //1
                                                                                firstflot=1 ;
                                                                                break;

                                case 0x7b:        num=2;                        //2
                                                                                firstflot=1 ;
                                                                                break;

                                case 0x7d:        num=3;                        //3
                                                                                firstflot=1 ;
                                                                                break;

                                case 0x7e :   k++;

                                                                                        if(k==1)
                                                                                        {
                                                                                        num1='+';
                                                                                        }

                                                                                        if(k==2)
                                                                                        {
                                                                                                num1=0 ;
                                                                                                num1='-' ;
                                                                                        }

                                                                                        if(k==3)
                                                                                        {
                                                                                                num1=0;
                                                                                                num1='*';
                                                                                        }

                                                                                        if(k==4)
                                                                                        {
                                                                                                num1=0;
                                                                                                num1='/';
                                                                                        }

                                                                                        secondflot=1;
                                                                                        eightflot=0;
                                                                                        break ;

                        }
                        while(temp != 0x0f)                        //等待按键释放
                        {
                                temp = P2;
                                temp = temp & 0x0f;
                        }

                }
        }
        P2 = 0xbf ;                                                                //扫描第二行键盘
        temp = P2 ;
        temp = temp & 0x0f;
        if( temp != 0x0f )
        {
                delay( 10 ) ;                                //消抖
                temp = P2 ;
                temp = temp & 0x0f ;
                if( temp != 0x0f )
                {
                        temp = P2 ;
                        switch( temp )
                        {
                                case 0xb7:        num=4;                                //4
                                                                                firstflot=1 ;
                                                                                break;
                                case 0xbb:        num=5;                        //5
                                                                                firstflot=1 ;
                                                                                break;
                                case 0xbd:        num=6;                        //6
                                                                                firstflot=1 ;
                                                                                break;

                                case 0xbe :        sixflot=1 ;  //删除
                                                                                break ;
                        }
                while( temp != 0x0f )
                {
                        temp = P2 ;
                        temp = temp & 0x0f ;
                }
         }
}
        P2 = 0xdf ;                                        //扫描第三行键盘
        temp = P2 ;
        temp = temp & 0x0f ;
        if( temp != 0x0f )
        {
                delay( 10 ) ;                                        //消抖
                temp = P2 ;
                temp = temp & 0x0f ;
                if( temp != 0x0f )
                {
                        temp = P2 ;
                        switch( temp )
                        {
                                case 0xd7:        num=7;                        //7
                                                                                firstflot=1 ;
                                                                                break;

                                case 0xdb:  num=8;                        //8
                                                                                firstflot=1 ;
                                                                                break;

                                case 0xdd:        num=9;                        //9
                                                                                firstflot=1 ;
                                                                                break;

                                case 0xde: eightflot=1; /*.*/
                                                                         break ;

                        }
                        while( temp != 0x0f )
                        {
                                temp = P2;
                                temp = temp & 0x0f ;
                        }

                }
        }
        P2 = 0xef ;                                                //扫描第四行键盘
        temp = P2 ;
        temp = temp & 0x0f ;
        if( temp != 0x0f )
        {
                delay( 10 ) ;                                //消抖
                temp = P2 ;
                temp = temp & 0x0f;
                if( temp != 0x0f )
                {
                        temp = P2 ;
                        switch( temp )
                        {
                                case 0xe7:        num = '$' ;                //归0
                                                                                fiveflot=1;
                                                                                break;

                                case 0xeb:        num = 0 ;                                                //0
                                                                                firstflot=1 ;
                                                                                break;

                                case 0xed:        num = '=' ;                        //=
                                                                                fourflot=1;
                                                                                secondflot=1;                //重置标志位,显示最终小数
                                                                                thirdflot=0;
                                                                                break;

                        }
                        while( temp != 0x0f )
                        {
                                temp = P2;
                                temp = temp & 0x0f ;
                        }

                        if(fiveflot==1){
                                x=0;
                                k=0;
                                m=n=0;
                                a=b=c=d=e=f=g=h=i=p=0;
                                secondflot=thirdflot=fourflot=fiveflot=sevenflot=eightflot=0 ;
                                num1=0;}

                }
        }
}

void jisuan()
{
        if(secondflot==0)                                        //第一位数
        {
                        if(firstflot==1&&eightflot==0)                //无小数点
                        {
                                m=m*10+num;

                                num = 0;

                                firstflot =0 ;

                        }

                        if(firstflot==1&&eightflot==1)                //小数点按下
                        {

                                m=m*10+num;

                                num = 0;

                                firstflot=0;

                                b++;
                        }

                        if(sixflot==1)
                        {

                                m=m/10;

                                sixflot=0;

                                if(eightflot==1&&b>0)                                        //如果有小数删除,则删除一位
                                                b--;
                                                if(b==0)
                                                        eightflot=0;

                        }

                        x=m;

        }
        if(secondflot==1&&sixflot==1&&thirdflot==0)
        {
                k=0;

                secondflot=sixflot=0;

        }

        if(secondflot==1)                                        //第二个数
        {
                        if(firstflot==1&&eightflot==0)
                        {
                                n = n*10 + num ;

                                num = 0 ;

                                firstflot = 0 ;

                                thirdflot=1;

                        }

                        if(eightflot==1&&firstflot==1)
                        {
                                f++;                        //小数位数

                                n = n*10 + num ;

                                num = 0 ;

                                firstflot = 0 ;

                        }

                        if(sixflot==1)                //shanchu
                        {
                                n=n/10 ;

                                sixflot=0;

                                if(eightflot==1&&f>0)
                                f--;
                                        if(f==0)
                                                eightflot=0;

                        }

                        x=n;

        }

        if(fourflot==1)                //等号按下
        {
             switch(num1)
                {
                        case '+' :
                                                                                if(b<f)                //第一位小数位数小于第二位小数                                                                                m=m*(pow(10,f)+0.1);
                                                                                else
                                                                                n=n*(pow(10,b)+0.1);

                                                                                z=m+n;

                                                                                break ;

                }
                x=z;
        }

}

void display()
{

        if(x<10)
        {
                if(sevenflot==1)
                {
                P0=0xbf;
                P1=0x40;
                delay(1);

                P1=0x00;
                delay(1) ;
                }

                P0=0x7f ;
                P1=table[x];
                delay(1);

                P1=0x00;
                delay(1) ;

        }

        if(x>10&&x<100)
        {
                if(sevenflot==1)
                {
                        P0=0xdf;
                        P1=0x40;
                        delay(1);

                        P1=0x00;
                  delay(1) ;
                }

                P0=0x7f;
                P1=table[x%10];
                delay(1);

                P1=0x00;
                delay(1) ;

                P0=0xbf;
                P1=table[x/10];
                delay(1);

                P1=0x00;
                delay(1) ;

        }

        if(x>100&&x<1000)
        {
                if(sevenflot==1)
                {
                        P0=0xef;
                        P1=0x40;
                        delay(1);

                        P1=0x00;
                        delay(1) ;
                }

                P0=0xdf ;
                P1=table[x/100];
                delay(1);

                P1=0x00;
                delay(1) ;

                P0=0xbf;
                P1=table[x%100/10];
                delay(1);

                P1=0x00;
                delay(1) ;

                P0=0x7f ;
                P1=table[x%100%10];
                delay(1);

                P1=0x00;
                delay(1) ;

        }

        if(x>=1000&&x<10000)
        {
                if(sevenflot==1)
                {
                        P0=0xf7;
                        P1=0x40;
                        delay(1);

                        P1=0x00;
                        delay(1) ;
                }

                P0=0xef ;
                P1=table[x/1000];
                delay(1);

                P1=0x00;
                delay(1) ;

                P0=0xdf ;
                P1=table[x%1000/100];
                delay(1);

                P1=0x00;
                delay(1) ;

                P0=0xbf;
                P1=table[x%1000%100/10];
                delay(1);

                P1=0x00;
                delay(1) ;

                P0=0x7f ;
                P1=table[x%1000%100%10];
                delay(1);

                P1=0x00;
                delay(1) ;

        }

        if(x>=10000&&x<100000)
        {
                if(sevenflot==1)
                {
                        P0=0xfb;
                        P1=0x40;
                        delay(1);

                        P1=0x00;
                        delay(1) ;
                }

                P0=0xf7 ;
                P1=table[x/10000];
                delay(1);

                P1=0x00;
                delay(1) ;

                P0=0xef ;
                P1=table[x%10000/1000];
                delay(1);

                P1=0x00;
                delay(1) ;

                P0=0xdf ;
                P1=table[x%10000%1000/100];
                delay(1);

                P1=0x00;
                delay(1) ;

                P0=0xbf;
                P1=table[x%10000%1000%100/10];
                delay(1);

                P1=0x00;
                delay(1) ;

                P0=0x7f ;
                P1=table[x%10000%1000%100%10];
                delay(1);

                P1=0x00;
                delay(1) ;

        }

        if(b>0&&secondflot==0)                        //显示第一位小数
        {
                switch(b)
                {
                        case 1 :  P0=0xbf ;
                                                                break;

                        case 2 :  P0=0xdf;
                                                                break ;

                        case 3 :  P0=0xef;
                                                                break ;

                        case 4 :  P0=0xf7 ;
                                                                break ;

                }
                P1=0x80 ;
                delay(1);

                P1=0x00;
                delay(1);

        }

        if(f>0&&thirdflot==1)
        {
                switch(f)
                {
                        case 1 :  P0=0xbf ;
                                                                break;

                        case 2 :  P0=0xdf;
                                                                break ;

                        case 3 :  P0=0xef;
                                                                break ;

                        case 4 :  P0=0xf7 ;
                                                                break ;
                }

                P1=0x80;
                delay(1);

                P1=0x00;
                delay(1);

        }

        if((b>0||f>0)&&sevenflot==1)
        {
                if(b>f)
                {
                        switch(b)
                        {
                        case 1 :  P0=0xbf ;
                                                                break;

                        case 2 :  P0=0xdf;
                                                                break ;

                        case 3 :  P0=0xef;
                                                                break ;

                        case 4 :  P0=0xf7 ;
                                                                break ;

                        }
                        P1=0x80 ;
                        delay(1);

                        P1=0x00;
                        delay(1);

                }
                else
                {
                        switch(f)
                        {
                        case 1 :  P0=0xbf ;
                                                                break;

                        case 2 :  P0=0xdf;
                                                                break ;

                        case 3 :  P0=0xef;
                                                                break ;

                        case 4 :  P0=0xf7 ;
                                                                break ;
                        }

                        P1=0x80;
                        delay(1);

                        P1=0x00;
                        delay(1);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
                        jisuan() ;
                        display() ;

        }
}

楼主:
快来看看看看哪里出问题,急需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