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怎样用三个按键分别控制三个数码管

楼主(2020-10-21):
STC89C52怎样用三个按键分别控制三个数码管,每位0~9变化,而倒计时开始后统一变化?谢谢。

学习板用的是TX-1C。数码管接于锁存器74HC573,进行位与段的控制。

网友A:
空想+描述不清,能回答的都是神

网友B:
倒计时的触发不是按键的话,每个键控制每位的数码管按0~9循环设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计时的触发不是按键的话,每个键控制每位的数码管按0~9循环设置就可以.

谢谢。
我就是不会搞成先分别调整,后共同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锁存器573可参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90022291?ops_request_misc=%257B%2 ...

谢谢。
我保存了那些代码,稍后学习、分析。

网友D:
先学会控制一个。。就和普通的二级管一样。

网友E:
三个按键接三个中断,编写三个中断程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学会控制一个。。就和普通的二级管一样。

说得很对。

网友F:
按下KEY1,则N1+1,
按下KEY2,则N2+1,
按下KEY3,  则N3+1,
以上加上界限判定,大于9则为0。
定义N4=N1*100+N2*10+N3
倒计时 N4--,同时失能三按键,或者按键做其他用途
N4=0,触发倒计时结束事件,使能按键。
以上为核心流程。仅供参考。

网友G:
根据您的描述,这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