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565驱动芯片SPI串口通讯 单片机程序代码

楼主(2020-10-21):
//型号T12864C048B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CLK_DIV        =0x97;
sfr  P1M1           =0x91;
sfr  P1M0           =0x92;
sfr  P3M1           =0xB1;
sfr  P3M0           =0xB2;

sbit        R_S=        P3^5;//指令/数据选择信号
sbit        RES=        P3^4;//复位信号
sbit        SCK=         P1^6;
sbit        SDA=        P1^7;
sbit    CS1=    P3^7;//片选
bit     Flage1=0;

void LcdInit();
void Clear();
void Delayms(uint ms);
void Comwrite(uchar cmd);
void Datwrite(uchar dat);

void Setadd(uchar xl,uchar yl);
void disp_str(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uCol,uPage);
unsigned char CurOffset;
/*
#define LEFT 0
#define RIGHT 1
#define CMD 0
#define DATA 1
*/
#define ASC_CHR_WIDTH        8
#define ASC_CHR_HEIGHT        12

typedef struct typFNT_ASC16
{
    char Index[1];
    char Msk[16];
};

code struct typFNT_ASC16  ASC_16[] =
{
"1",0x00,0x00,0x08,0x08,0xFC,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4,0x07,0x04,0x04,0x00,
"2",0x00,0x00,0x08,0x04,0x84,0x44,0x38,0x00,0x00,0x00,0x06,0x05,0x04,0x04,0x04,0x00,
"3",0x00,0x00,0x08,0x04,0x44,0x44,0xB8,0x00,0x00,0x00,0x02,0x04,0x04,0x04,0x03,0x00,
"4",0x00,0x00,0x80,0x60,0x18,0xFC,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5,0x07,0x05,0x00,
...
};

#define ASC_HZ_WIDTH        16
//#define ASC_HZ_HEIGHT        12

typedef struct typFNT_GB16
{
        char Index[2];
        char Msk[32];
};
/*code struct typFNT_GB16  GB_16[] = {

"欢", 0x04,0x34,0xC4,0x04,0xC4,0x3C,0x20,0x10,0x0F,0xE8,0x08,0x08,0x28,0x18,0x00,0x00,
      0x10,0x08,0x06,0x01,0x82,0x8C,0x40,0x30,0x0C,0x03,0x0C,0x10,0x60,0xC0,0x40,0x00,

"迎", 0x40,0x42,0x44,0xC8,0x00,0xFC,0x04,0x02,0x82,0xFC,0x04,0x04,0x04,0xFE,0x04,0x00,
      0x00,0x40,0x20,0x1F,0x20,0x47,0x42,0x41,0x40,0x7F,0x40,0x42,0x44,0x63,0x20,0x00,

"使", 0x40,0x20,0xF8,0x07,0x04,0xF4,0x14,0x14,0x14,0xFF,0x14,0x14,0x14,0xF6,0x04,0x00,
      0x00,0x00,0xFF,0x00,0x80,0x43,0x45,0x29,0x19,0x17,0x21,0x21,0x41,0xC3,0x40,0x00,

"用", 0x00,0x00,0xFE,0x22,0x22,0x22,0x22,0xFE,0x22,0x22,0x22,0x22,0xFF,0x02,0x00,0x00,
      0x80,0x60,0x1F,0x02,0x02,0x02,0x02,0x7F,0x02,0x02,0x42,0x82,0x7F,0x00,0x00,0x00,

"黑", 0x00,0x00,0xFE,0x8A,0x92,0xB2,0x82,0xFE,0x82,0xA2,0x9A,0x92,0xFF,0x02,0x00,0x00,
      0x08,0x8A,0x6A,0x0A,0x2A,0xCA,0x0A,0x0F,0x2A,0xCA,0x0A,0x2A,0x4A,0xCA,0x08,0x00,

"白", 0x00,0x00,0xF8,0x08,0x0C,0x0A,0x09,0x08,0x08,0x08,0x08,0x08,0xFC,0x08,0x00,0x00,
      0x00,0x00,0x7F,0x21,0x21,0x21,0x21,0x21,0x21,0x21,0x21,0x21,0x7F,0x00,0x00,0x00,

"点", 0x00,0x00,0xC0,0x40,0x40,0x40,0x7F,0x48,0x48,0x48,0x48,0xE8,0x4C,0x08,0x00,0x00,
      0x80,0x40,0x37,0x04,0x14,0x64,0x04,0x14,0x24,0x64,0x04,0x17,0x20,0xC0,0x00,0x00,

"阵", 0x00,0xFE,0x22,0x5A,0x86,0x04,0x84,0xE4,0x9F,0x84,0xF4,0x84,0xC4,0x86,0x04,0x00,
      0x00,0xFF,0x04,0x08,0x07,0x08,0x08,0x08,0x08,0x08,0xFF,0x08,0x08,0x0C,0x08,0x00,

"液", 0x10,0x22,0x64,0x0C,0x80,0x04,0xC4,0x34,0x05,0xC6,0xBC,0x24,0x24,0xE6,0x04,0x00,
      0x04,0x04,0xFE,0x01,0x02,0x01,0xFF,0x42,0x21,0x16,0x08,0x15,0x23,0x60,0x20,0x00,

"晶", 0x00,0x00,0x00,0x00,0xFF,0x49,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0x80,0x00,0x00,
      0x00,0xFF,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FF,0x49,0x49,0x49,0x49,0xFF,0x01,0x00,

"屏", 0x00,0x00,0xFE,0x12,0x92,0x92,0xB2,0xD2,0x92,0xD2,0xB2,0x92,0xDF,0x82,0x00,0x00,
      0x40,0x20,0x1F,0x04,0x84,0x44,0x3F,0x04,0x04,0x04,0xFF,0x04,0x04,0x06,0x04,0x00,

"显", 0x00,0x00,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92,0x92,0xFF,0x02,0x00,0x00,0x00,
      0x40,0x42,0x44,0x4D,0x40,0x7F,0x40,0x40,0x40,0x7F,0x40,0x49,0x44,0x66,0x40,0x00,

"示", 0x40,0x40,0x42,0x42,0x42,0x42,0x42,0xC2,0x42,0x42,0x42,0x43,0x42,0x60,0x40,0x00,
      0x00,0x10,0x08,0x04,0x06,0x40,0x80,0x7F,0x00,0x00,0x02,0x04,0x0C,0x18,0x00,0x00,

"汉", 0x10,0x22,0x64,0x0C,0x80,0x04,0x74,0x84,0x04,0x04,0x04,0xC4,0x3E,0x04,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80,0x40,0x20,0x11,0x0A,0x04,0x0B,0x10,0x60,0xC0,0x40,0x00,

"字", 0x00,0x10,0x0C,0x24,0x24,0x24,0x25,0x26,0xA4,0x64,0x24,0x04,0x14,0x0C,0x00,0x00,
      0x02,0x02,0x02,0x02,0x02,0x42,0x82,0x7F,0x02,0x02,0x02,0x02,0x02,0x03,0x02,0x00,

"测", 0x10,0x22,0x6C,0x00,0x80,0xFC,0x04,0xF4,0x04,0xFE,0x04,0xF8,0x00,0xFE,0x00,0x00,
      0x04,0x04,0xFE,0x01,0x40,0x27,0x10,0x0F,0x10,0x67,0x00,0x47,0x80,0x7F,0x00,0x00,

"试", 0x40,0x42,0xCC,0x00,0x10,0x90,0x90,0x90,0x90,0x90,0xFF,0x10,0x12,0x14,0x10,0x00,
      0x00,0x00,0x7F,0x20,0x10,0x20,0x60,0x3F,0x10,0x10,0x01,0x3E,0x40,0x80,0x70,0x00

};

*/

uchar code Hanzi[]={
/*--  调入了一幅图像:F:\技术支持\测试程序\黑白图片\马2.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4,0xF4,0x54,0x5F,0x54,0xF4,0x44,0x30,0x4C,0x4B,0xC8,0x48,0x0C,0x08,0x00,0x00,
0x00,0x00,0xFE,0x92,0x92,0x92,0xFE,0x92,0x92,0x92,0xFF,0x02,0x00,0x00,0x20,0x21,
0xE6,0x00,0x00,0xF8,0x48,0x48,0xFF,0x48,0x48,0x48,0xFC,0x08,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sda,unsigned char sda1)
{
   unsigned char  i,j,k=0;
   for(i=0;i<8;i++)
    {
     Comwrite(0xb0+k);
          Comwrite(0x10);
         Comwrite(0x00);
       for(j=0;j<64;j++)
          { Datwrite(sda);
            Datwrite(sda1);
          }
    k++;
    }
}

void Hanzi_Disp(void)
{
   unsigned char  i,j,k=0;
   for(i=0;i<8;i++)
    {
     Comwrite(0xb0+k);
          Comwrite(0x10);
         Comwrite(0x00);        //0x04>0x00
       for(j=0;j<128;j++)
          {Datwrite(Hanzi[i*128+j]);
          }

    k++;
    }
}

void main()
{
   P1M1=0x00;
   P1M0=0xff;
   P3M1=0x00;
   P3M0=0xff;
   CLK_DIV=0x02;
   LcdInit();

   while(1)
        {
          Clear();
      Display(0xff,0xff);
          Delayms(5000);

      Display(0x55,0xaa);
          Delayms(5000);

      Display(0x00,0xff);
          Delayms(5000);

      Display(0xaa,0xaa);
          Delayms(5000);

      Display(0x55,0x55);
          Delayms(5000);

         Hanzi_Disp();
         Delayms(5000);
         Delayms(5000);
/*          Clear();
        disp_str("测试",0,0);Delayms(1000);
        disp_str("测试",96,0);Delayms(1000);
        disp_str("测试",48,3);Delayms(1000);
        disp_str("测试",96,0);Delayms(1000);
        disp_str("测试",0,6);Delayms(1000);
        disp_str("测试",96,6);Delayms(1000);
        Delayms(4000);Delayms(4000);
    Clear();
        Flage1=0;
        disp_str("黑白液晶屏测试点",0,0);
        disp_str("黑白液晶屏测试点",0,2);
        disp_str("黑白液晶屏测试点",0,4);
        disp_str("189024550071234",0,6);
        Delayms(5000);Delayms(5000);
*/
        }

}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j;
        while(ms--)
          for(j=0;j<=20;j++);

}

void Comwrite(uchar cmd)
{
    uchar data i,j;
            CS1=0;
            R_S=0;
        SCK=1;
        for(i=0;i<8;i++)
            {
                 j=cmd;
                 SCK=0;
                 SDA=cmd&0x80;
         SCK=1;
                 cmd=j<<1;
                }
            CS1=1;
                R_S=1;
}

void Datwrite(uchar dat)
{
    uchar data i,j;
            CS1=0;
            R_S=1;
        SCK=1;
        for(i=0;i<8;i++)
            {
                 j=dat;
                 SCK=0;
                 SDA=dat&0x80;
         SCK=1;
                 dat=j<<1;
                }
            CS1=1;
                R_S=0;
}

void Clear()
{
   unsigned char  i,j,m=0;
   for(i=0;i<8;i++)
    {
     Setadd(0,i);
     for(j=0;j<128;j++)
          Datwrite(0x00);
     }
}

void Setadd(uchar xl,uchar yl)
{    uchar i;
     i=(xl+0)&0x0f;    //i=(xl+0)&0x0f;(SEG0~SEG127)  // i=(xl+4)&0x0f;(SEG4~SEG131)
     xl=(xl>>4)+0x10;

     Comwrite(0xb0+yl);
         Comwrite(xl);
          Comwrite(i);
}

void LcdInit()
{
     RES=1;
     Delayms(50);
     RES=0;
     Delayms(50);
     RES=1;
     Delayms(50);

     Comwrite(0xE2);          //Software Reset
     Delayms(50);
     Comwrite(0xA2);          //Set Bias     0xA3 1/7bias,  0xA2 1/9 bias
     Comwrite(0xA0);          //Segment Direction Select       bit0=0,normal ,=1,reverse
     Comwrite(0xC8);          //Common Direction Select        bit3=0,normal ,=1,revese
     Comwrite(0xA8);
     Comwrite(0xA6);
     Comwrite(0xA4);
     Comwrite(0x23);          //调电压 对比度  Set internal rb/ra        0x24
     Comwrite(0x81);          //Set Contrast
     Comwrite(0x30);          //调电压 对比度 1a>1f
     Comwrite(0x2F);          //Power Control Set
     Delayms(5000);                        //delay 40mS

     Comwrite(0x40);          //Set Display Start Line
     Comwrite(0xAF);          //Display ON
}

void disp_ch(unsigned char c,uCol,uPage)
{
        unsigned char k,j,ch_w;
        unsigned char width;
        unsigned char len;

        len=sizeof(ASC_16)/sizeof(ASC_16[0]);
        for(k=0;k<len;k++)
        {
                if(c == ASC_16[k].Index[0] ) break;
        }
        if(k<len)
        {

                if(c=='-'||c==':')
                        width=ASC_CHR_WIDTH-2;
                else if(c=='|')
                        width=ASC_HZ_WIDTH-ASC_CHR_WIDTH;
                else
                        width=ASC_CHR_WIDTH;

                   Setadd(uCol,uPage);
                        for(j=0;j<width;j++)
                        {
                                ch_w=ASC_16[k].Msk[j];
                                Datwrite(ch_w);
                        }

                        Setadd(uCol,uPage+1);
                        for(j=0;j<width;j++)
                        {
                                ch_w=ASC_16[k].Msk[ASC_CHR_WIDTH+j];
                                Datwrite(ch_w);
                        }
        }
}
/*

void disp_hz(unsigned char *hz,uCol,uPage)
{
        unsigned char k,j,ch_w;
    //sizeof 用来求一个变量或者一种类型所占用的字节数
        for(k=0;k<sizeof(GB_16)/sizeof(GB_16[0]);k++)
        {
                if(hz[0] == GB_16[k].Index[0] && hz[1] == GB_16[k].Index[1])
                        break;
        }

        Setadd(uCol,uPage);
        for(j=0;j<ASC_HZ_WIDTH;j++)
        {
                ch_w=GB_16[k].Msk[j];
                Datwrite(ch_w);
        }

        Setadd(uCol,uPage+1);
        for(j=0;j<ASC_HZ_WIDTH;j++)
        {
                ch_w=GB_16[k].Msk[ASC_HZ_WIDTH+j];
                Datwrite(ch_w);
        }
}

*/

void disp_str(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uCol,uPage)
{
        unsigned char i=0;
        while(p[i]>0)
        {
                if(p[i] < 128)
                {
                        disp_ch(p[i],uCol,uPage);
            uCol+=8;
                }
/*                else
                {
                        disp_hz(&p[i],uCol,uPage);
                        uCol+=16;
                        i++;
                }
*/                if(Flage1==1) Delayms(200);
                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