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如何判断三极管导通问题?

楼主(2020-10-21):
图1 我知道思路,图2三极管是反向接的,这个该如何判断?

网友A:
PC817是光耦,P1.0怎么置也不会导通。 只有J?短接,PC817 1 2 导通发光, 3 4才能导通。 1 图 P1.0 为高, 2 图就无法工作。

网友B:
图2是死都不通的,三极管的导通条件是Vc>Vb>Ve

网友C:
光藕的原理图库是错的,错在3脚和4脚,3和4颠倒了;图1原理是对的,但实际做pcb不正确;图2原理图画错了,实际做pcb是正确的。

网友D:
图2光耦4脚接到GND

楼主:
谢谢各位,是我抄错了。改后图: ScreenHunter

网友E:
这个就对了,能够正常导通

网友F:
这是光耦,1,2脚断开的话,3,4脚不导通,只要1,2脚导通,3,4脚也导通,那P1.0检测到高电平,就说明三极管导通了

网友G(2020-12-18):
EB之间电流的导通与EC之间电流的导通成正比,EB小电流导通控制着EC大电流的导通,EB小电流的限制也同比例限制EC大电流的通过。如下图,箭头是指EB小控制电流的方向。       NPN: 当小电流从B至E时(B为+,E为-), 大电流开始可在C至E流动。流动时只能是单方向(C为+,E为-),有像二极管的整流作用。    可以这么理解:看箭头方向,朝外为NPN,B到E箭头方向有小电流时,则C到E会有大电流;    PNP:当小电流从E至B时(E为+,B为-),大电流开始可在E至C流动。流动时只能是单方向(E为+,C为-),有像二极管的整流作用。    可以这么理解:看箭头方向,朝内为PNP,E到B箭头方向有小电流时,则E到C会有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