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dht11用51单片机和STM32读出来的湿度数据不一样,32读出来的数据总是高很多

楼主(2020-10-21):
求助,为何我的dht11用51和32读出来的湿度数据不一样,32读出来的数据要比51读出来的高很多

32程序

32程序

51程序

51程序

楼主:
32读出来的数据会稳定在87左右,而且用过几次后,读出来的数据会越来越高,会稳定在92左右

网友A:
dht11 工作电压 3.5-5.5V ,你32板子是3.3V吧,这样读数是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ht11 工作电压 3.5-5.5V ,你32板子是3.3V吧,这样读数是不准的。

32是连的3.3v,但连上那个5v的接口就直接没有数据,读不到温湿度,51的5v却能正常读取,会不会是板子出问题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的确是电压的问题,接上51单片机的5v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