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51单片机加1602a显示,1602a一直闪是啥问题啊

楼主(2020-10-21):
第一行还可以,第二行一直闪

网友A:
检查程序和接线无误的话就是硬件坏了,一般不会智能选择一行闪一行不闪的。

网友B:
你试试程序上控制一下,如果程序上没有反应,那就是硬件上接触不良。

网友C:
看看程序是不是反复刷了,液晶显示了不用反复刷的,数据有变化才刷.

网友D:
电源的芯片,特别是DC--DC的转换芯片的负载能力算一下,测一下电流、电压

网友E:
第二行的指令重点查下,第二行始位置指令0x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