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位机控制下位机显示联合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10-21):
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多多包容

目前程序还无法正常运行,求大神帮忙修改:
矩阵键盘 点阵 上位机 数码管

楼主:
RE: 上位机控制下位机显示联合仿真。

主机代码如下,下属还有两个从机代码。
//主机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define _SUCC_   0x0f//数据传送成功
#define _ERR_    0xf0//数据传送失败
unsigned char Table[50]={
                                                 0x01, 0x01, 0xd6, 0x93, 0x91, 0xff,0x01,0x01,
                                                 0x01, 0x40, 0x4c, 0x66, 0x72, 0x5e,0x4c,0x40,
                                                 0xc4, 0xc6, 0xc3, 0xff, 0xff, 0xc0,0xc0,0xc0,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0x82,0xf8};//要发送的数据

unsigned char Table0[8]={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0x82,0xf8};
unsigned char Buff[50];  //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char temp=0xff;
sbit KEY1=P1^0;//开关一号
sbit KEY2=P1^1;//开关二号
//unsigned char addr;

//延时1ms函数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x,y;
        for(x=t;x>0;x--)
          for(y=110;y>0;y--);
}
//缓冲区初始化
void Buff_init()
{
        unsigned char i;    //将Table里的数据放到缓冲区里
//        for(i=0;i<20;i++)
         for(i=0;i<50;i++)
        {
          Buff[i]= Table[i];//将Table里的数据放到Buffp[]里
          delay_1ms(100);//延时100ms
        }
}

//缓冲区初始化0
void Buff_init0()
{
        unsigned char i;    //将Table里的数据放到缓冲区里
        for(i=0;i<20;i++)
        {
          Buff[i]= Table0[i];//将Table里的数据放到Buffp[]里
          delay_1ms(100);//延时100ms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serial_init()
{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00100000)M1=1,M0=0
        TH1=0xfd;//定时器赋初值
        TL1=0xfd; //波特率为9600
        PCON=0;//波特率正常
        SCON=0xd0;  //串口工作于方式3  11010000
        TR1=1;  //开启定时器
        TI=0;//开启发送数据
        RI=0;//开启接受数据
}
//发送数据函数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Buff)//Buff数据缓冲区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lenth;
        unsigned char check;
        lenth=strlen(Buff);   //计算数据长度
        check=lenth;

        TI=0;       //开启发送
        TB8=0;      //发送数据帧
        SBUF=lenth;//发送数据长度   sbuf:串行口数据缓冲寄存器
        while(!TI);//此时ti==0
        TI=0;//开启发送

        for(i=0;i<lenth;i++)  //发送数据
        {
          check=check^Buff[i];//按位异或,同为一不同为零,
          TB8=0;
          SBUF=Buff[i]; //将Buff[i]中的数据存入单片机数据缓存区
          while(!TI);
          TI=0;//开启发送
        }
        //发送校验字节
        TB8=0;
        SBUF=check;
        while(!TI);
        TI=0;
}
//向指定从机地址发送数据
void ADDR_data(unsigned addr)
{
        while(temp!=addr) //主机等待从机返回其地址作为应答信号
        {
          TI=0;    //发送从机地址
          TB8=1;    //发送地址帧
          SBUF=addr;
          while(!TI);
          TI=0;

          RI=0;//开始接受数据
          while(!RI);
          temp=SBUF;
          RI=0;
        }

        temp=_ERR_;   //主机等待从机数据接收成功信号
        while(temp!=_SUCC_)//当发送成功时
        {
          SEND_data(Buff);
          RI=0;
          while(!RI);
          temp=SBUF;
          RI=0;
        }
}

void chushihua()
{
        Buff_init();//先进行缓冲区初始化
        serial_init();//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KEY1==0)//开关一按下
          {
                   delay_1ms(5);//延时5ms确认是否误判
                   if(KEY1==0)        //如果没有误判
                   {
                    while(!KEY1);
                    ADDR_data(0x01);//发送从机地址
                   }
          }
        }
}

void chushihua0()
{
        Buff_init0();//先进行缓冲区初始化
        serial_init();//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KEY1==0)//开关一按下
          {
                   delay_1ms(5);//延时5ms确认是否误判
                   if(KEY1==0)        //如果没有误判
                   {
                    while(!KEY1);
                    ADDR_data(0x01);//发送从机地址
                   }
          }
        }
}

void main()
{
        Buff_init();//先进行缓冲区初始化
        serial_init();//串口初始化
        while(1)
        {
        ADDR_data(0x01);//发送从机地址
        ADDR_data(0x02);//发送从机地址
        }
}
从机1号
//从机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define addr     0x01//从机1的地址
#define _SUCC_   0x0f//数据传送成功
#define _ERR_    0xf0//数据传送失败

sbit k1=P3^2;
sbit k2=P3^3;
sbit k3=P3^4;

sbit D1=P3^5;
sbit D2=P3^6;
sbit D3=P3^7;

unsigned char x;
//延时1ms函数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x,y;
        for(x=t;x>0;x--)
          for(y=110;y>0;y--);
}

unsigned char aa=0xff;//主机与从机之间通信标志
//unsigned char Buff[20];//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char Buff[50];//数据缓冲区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serial_init()
{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          波特率为9600
        TH1=0xfd;
        TL1=0xfd; //定时器初值
        PCON=0;
        SCON=0xd0;  //串口工作于方式3
        TR1=1;  //开启定时器
        TI=0;
        RI=0;
}
//接收数据函数
unsigned char RECE_data(unsigned char *Buff)
{
        unsigned char i,temp;
        unsigned char lenth;
        unsigned char check;

        RI=0;     //开启接收数据(长度)
        while(!RI);
        if(RB8==1)    //若接收到地址帧,则返回0xfe
          return 0xfe;
        lenth=SBUF;
        RI=0; //开启再次接收数据

        check=lenth;
        for(i=0;i<lenth;i++) //接收数据
        {
          while(!RI);
          if(RB8==1)   //若接收到地址帧,则返回0xfe
           return 0xfe;
          Buff[i]=SBUF;
          check=check^(Buff[i]);//按位异或
          RI=0;
        }

        while(!RI);    //接收校验字节
        if(RB8==1)    //若接收到地址帧,则返回0xfe
          return 0xfe;
        temp=SBUF;
        RI=0;

        check=temp^check;  //将从主机接收到的校验码与自己计算的校验码比对(同为零,不同则大于零)
        if(check!=0)   //校验码不一致,表明数据接收错误,向主机发送错误信号,函数返回0xff
        {
          TI=0;
          TB8=0;
          SBUF=_ERR_; //把错误信号赋值到缓冲区待发送
          while(!TI); //发送完毕时跳出循环
          TI=0;
          return 0xff;
        }
        TI=0;           //校验码一致,表明数据接收正确,向主机发送成功信号,函数返回0x00
        TB8=0;
        SBUF=_SUCC_;
        while(!TI);                 //发送成功的信号给主机
        TI=0;
        return 0;
}
const unsigned char CharCode0[8]={0xff,0x81,0x81,0x81,0x81,0x81,0x81,0xff};//P2口代码
unsigned  char  DispBuff[25]={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
void chuang1()
{
static char CurPosi;    //定义当前输出位置
D1=0;
P2=Buff[DispBuff[CurPosi]+16]; //输出当前字符显示编码到 P2 口
        switch (CurPosi++)     //当前输出位置加 1
        {
                case 0:P1=0x00;break;   //P1.0 置低
                case 1:P1=0x20;break; //P1.1 置低
                case 2:P1=0x40;break;   //开一点窗
                case 3:P1=0x60;break;    //开一半
                case 4:P1=0x80;break;//开大半
                case 5:P1=0xa0;break;         //全关
                case 6:P1=0xc0;break;        //全开
                case 7:P1=0xe0;break;
        }
        if(CurPosi>7)
        CurPosi=0;   //当前输出位置大于 7 则重头开始

}
void chuang2()
{
static char CurPosi;    //定义当前输出位置
D2=0;
P2=Buff[DispBuff[CurPosi]+8]; //输出当前字符显示编码到 P2 口
        switch (CurPosi++)     //当前输出位置加 1
        {
                case 0:P1=0x00;break;   //P1.0 置低
                case 1:P1=0x20;break; //P1.1 置低
                case 2:P1=0x40;break;   //开一点窗
                case 3:P1=0x60;break;    //开一半
                case 4:P1=0x80;break;//开大半
                case 5:P1=0xa0;break;         //全关
                case 6:P1=0xc0;break;        //全开
                case 7:P1=0xe0;break;
        }
        if(CurPosi>7)
        CurPosi=0;   //当前输出位置大于 7 则重头开始

}
void chuang3()
{
static char CurPosi;    //定义当前输出位
D3=0;
P2=Buff[DispBuff[CurPosi]]; //输出当前字符显示编码到 P2 口
        switch (CurPosi++)     //当前输出位置加 1
        {
                case 0:P1=0x00;break;   //P1.0 置低
                case 1:P1=0x20;break; //P1.1 置低
                case 2:P1=0x40;break;   //开一点窗
                case 3:P1=0x60;break;    //开一半
                case 4:P1=0x80;break;//开大半
                case 5:P1=0xa0;break;         //全关
                case 6:P1=0xc0;break;        //全开
                case 7:P1=0xe0;break;
        }
        if(CurPosi>7)
        CurPosi=0;   //当前输出位置大于 7 则重头开始

}
//中断函数
void  T0_INTProc(void)  interrupt  1   //T0 定时中断函数
{
        P1=0xff;       //关闭所有显示,消隐

        TH0=0xec;
        TL0=0x78;        //重装计数值
        TR0=1;     //重启计数,为显示下一字符作准备
if(k1==0)
chuang1();
else
D1=1;
if(k2==0)
chuang2();
else
D2=1;
if(k3==0)
chuang3();
else
D3=1;
}
void main()
{
        serial_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SM2=1;            //开启接收地址帧
          while(aa!=addr)  //从机等待主机请求自己的地址
          {
                   RI=0;
                   while(!RI);
                   aa=SBUF;
                   RI=0;
          }

          TI=0;     //一旦被请求,从机返回自己地址作为应答,等待接收数据
          TB8=0;
          SBUF=addr;
          while(!TI);
          TI=0;

          SM2=0;                  //接收数据帧
          aa=0xff;                                    //从机接收数据,并将数据保存到数据缓冲区
          while(aa==0xff)
          {
                   aa=RECE_data(Buff);                //接收数据
          }
          if(aa==0xfe)
           continue;
                TMOD=0x01;      //设定 T0 工作在定时方式 1,16位计数
                TH0=0xec;     //装入计数值高字节(中断时间)
                TL0=0x78;      //装入计数值低字节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 T0 中断
                TR0=1;       //启动 T0 计数
                while(1);      //无限循环等待中断发生

        }
}

从机2号
//从机2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define addr     0x02//从机1的地址
#define _SUCC_   0x0f//数据传送成功
#define _ERR_    0xf0//数据传送失败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x;
//延时1ms函数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x,y;
        for(x=t;x>0;x--)
          for(y=110;y>0;y--);
}
unsigned char aa=0xff;//主机与从机之间通信标志
unsigned char Buff[50];//数据缓冲区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serial_init()
{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          波特率为9600
        TH1=0xfd;
        TL1=0xfd; //定时器初值
        PCON=0;
        SCON=0xd0;  //串口工作于方式3
        TR1=1;  //开启定时器
        TI=0;
        RI=0;
}
//接收数据函数
unsigned char RECE_data(unsigned char *Buff)
{
        unsigned char i,temp;
        unsigned char lenth;
        unsigned char check;

        RI=0;     //开启接收数据(长度)
        while(!RI);
        if(RB8==1)    //若接收到地址帧,则返回0xfe
          return 0xfe;
        lenth=SBUF;
        RI=0; //开启再次接收数据

        check=lenth;
        for(i=0;i<lenth;i++) //接收数据
        {
          while(!RI);
          if(RB8==1)   //若接收到地址帧,则返回0xfe
           return 0xfe;
          Buff[i]=SBUF;
          check=check^(Buff[i]);//按位异或
          RI=0;
        }

        while(!RI);    //接收校验字节
        if(RB8==1)    //若接收到地址帧,则返回0xfe
          return 0xfe;
        temp=SBUF;
        RI=0;

        check=temp^check;  //将从主机接收到的校验码与自己计算的校验码比对(同为零,不同则大于零)
        if(check!=0)   //校验码不一致,表明数据接收错误,向主机发送错误信号,函数返回0xff
        {
          TI=0;
          TB8=0;
          SBUF=_ERR_; //把错误信号赋值到缓冲区待发送
          while(!TI); //发送完毕时跳出循环
          TI=0;
          return 0xff;
        }
        TI=0;           //校验码一致,表明数据接收正确,向主机发送成功信号,函数返回0x00
        TB8=0;
        SBUF=_SUCC_;
        while(!TI);                 //发送成功的信号给主机
        TI=0;
        return 0;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定义分别表示8255A各口的变量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data Aport _at_ 0x800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data Bport _at_ 0x800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data Cport _at_ 0x800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data Ctrlport _at_ 0x8003;
const unsigned char CharCode1[10]=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0x82,0xf8, 0x80,0x90};//晶体管真值码
unsigned char code seg7cod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键盘真值码
unsigned char k;

void delay10ms(void) //延时程序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行扫描获取键盘函数
void Getch ( )        //取键值函数
{
unsigned char X,Y,Z;
Bport=0x0f; //先对P3 置数 行扫描
if(Bport!=0x0f)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10ms(); //延时,软件去干扰
        if(Bport!=0x0f) //确认按键按下
                {
                X=Bport; //保存行扫描时有键按下时状态
                Bport=0xf0; //列扫描
                Y=Bport;    //保存列扫描时有键按下时状态
                Z=X|Y; //取出键值

//获取键盘值函数
switch ( Z ) //判断键值(那一个键按下)
                        {
                                case 0x77: k=0; break; //对键值赋值
                                case 0x7b: k=1; break;
                                case 0x7d: k=2; break;
                                case 0x7e: k=3; break;
                                case 0xb7: k=4; break;
                                case 0xbb: k=5; break;
                                /*  case 0xbd: k=6; break;
                                case 0xbe: k=7;
                                case 0xd7: k=8; break;
                                case 0xdb: k=9; break;
                                case 0xdd: k=10;break;
                                case 0xde: k=11;break;
                                case 0xe7: k=12;break;
                                case 0xeb: k=13;break;
                                case 0xed: k=14;break;
                                case 0xee: k=15;break;*/
                        }
                 }
        }
}
void main()
{
        serial_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SM2=1;            //开启接收地址帧
          while(aa!=addr)  //从机等待主机请求自己的地址
          {
                   RI=0;
                   while(!RI);
                   aa=SBUF;
                   RI=0;
          }

          TI=0;     //一旦被请求,从机返回自己地址作为应答,等待接收数据
          TB8=0;
          SBUF=addr;
          while(!TI);
          TI=0;

          SM2=0;                  //接收数据帧
          aa=0xff;                                    //从机接收数据,并将数据保存到数据缓冲区
          while(aa==0xff)
          {
                   aa=RECE_data(Buff);                //接收数据
          }
          if(aa==0xfe)
           continue;
        while(1){
        a=1;
        while(a)
        {
                Bport=0xff;
                Getch();             //调用取键值函数
                Aport=Buff[k+24]; //查表LED输出

                                if(k==5)
                                P1=0x00;
                                if(P1==0x02)
                                {
                                P1=0X01;
                                a=0;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