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驱动直流电机数码管和灯的程序,按键控制速度

楼主(2020-10-21):
所有管脚的连接均在config.h文件夹下,用的单片机是STC15W408AS,实现功能数码管计时清零,按键调节加减速(同时灯对应亮起)
另附定时器中断测试程序(希望对定时器中断的理解有帮助)
            各引脚有效位

        位选       0        十位P35        个位P27
P24=1    段选       1        P1
P25=1    灯          1        P1
P33=0      蜂鸣器

P26    电机    (直接连接)

P21    按键    K1
P20        K2
P36        K3
P37        K4

P34        J5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ini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dj.h"

extern unsigned int j;
extern unsigned int i;

void main()
{

        TMOD=0X01;                /*中断初始化*/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中断总开关
        ET0=1;                                //请求中断
        TR0=1;                                //允许中断

//init();
         pwm();
        while(1)
        {
//
//                cpwm();
//                j=1;
//                display(num);

                if(k1 == 1)
                {

                        display();
                        k1=0;
                        display();
                        cpwm();
                        led1=1;
                        di();
                        if(k2 == 1)
                        {

                                k2=0;
                                j++;
                                i++;
                                di();

                        }
                        if(k3 == 1)
                        {

                                k3=0;
                                j--;
                                i--;
                                di();

                        }
                        if(k4 == 1)
                        {
                                P0=0x3f;//为0
                                k4=0;

                        }

                }
        }

}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电路图和实物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电路图和实物图?

上面定义很清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