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两端用单片机进行转换,来简化4入4出的通讯线路,这个容易实现吗?

楼主(2020-10-21):
(无正文)

网友A:
4入4出通讯是什么,MODBUS RTU? RS232/485?并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入4出通讯是什么,MODBUS RTU? RS232/485?并口?

原有的就是正常的io线路,用的是12芯线,我捋了一下,除了4入4出的信号线,其他的都是电源线,想着通过两端使用单片机进行信号转换,减少中间的线芯数,减少故障排查的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有的就是正常的io线路,用的是12芯线,我捋了一下,除了4入4出的信号线,其他的都是电源线,想着通过两 ...

完全可以 理论上2条线就行 两边随便用个片子 中间用485通讯 毕竟TTL距离太短了 稍微麻烦点的是协议你得自己订一个 一边检测到的结果发给另外一边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