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对网络ip进行修改的过程和网络是否通畅

楼主:
点击网络图标右键点击选择属性
点击更改适配器
选择你需要修改的网络的ip以太网,wifi,或者虚拟网卡右键点击属性
出现以下界面找到Internet协议版本4双击,对其ip进行设置,默认自动获取ip最后检验是否配置成功win+r 输入cmd回车 在命令行里输入ipconfig查看ip地址设置是否成功

网友A(2020-10-21):
记得如果设置了固定ip下次在别的地方联网时一定要设置回自动获取ip哦,要不然你是上不了网的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