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采集pwm波判断是否取水的源程序

楼主(2020-10-21):
第一次发: 本来使用飞控做遥控船,后来想取水。于是使用stm32定时器2通道捕获飞控通道的pwm波通过遥控器控制取水一分钟后关闭。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extern u8  TIM2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定时器5通道1
extern u16        TIM2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extern u8 a;

int main(void)
{
        u32 temp=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TIM3_Int_Init(65535,65535);//定时59s
    TIM2_Cap_Init(0XFFFF,7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while(1)
        {
         delay_ms(10);
                if(TIM2CH1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
                {
                        temp=TIM2CH1_CAPTURE_STA&0X3F;
                        temp*=65536;//溢出时间总和
                        temp+=TIM2CH1_CAPTURE_VAL;//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if(a==0&&temp>=1800)
            {
                delay_ms(10);
                if(a==0&&temp>=180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PB.4 输出低触发吸水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PB.5 输出低触发吸水
                    delay_ms(100);
                    a=1;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TIM_SetCounter(TIM3,0);//计数器清空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3
                }
            }

            if(a==1&&temp<=1200)
            {
                 delay_ms(10);
                if(a==1&&temp<=1200)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                                                 //PB.4 输出高暂停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PB.5 输出gao
                 a=0;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TIM_Cmd(TIM4, DISABLE);//关闭定时器4
                }
            }
                        TIM2CH1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
}

网友A:
楼主你好,接线图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