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510恒流IC应用于汽车转向灯双色温调光及流星灯

楼主:
NU510 spec v11.01 chs.pdf (1.39 MB, 下载次数: 5) 升级版

晶片特性 晶片特性 晶片特性 晶片特性
  支援 100-20KHz 的調光頻率
  最大電流 350mA 單通道定電流驅動器
  VDD 電源電壓範圍 3V ~ 24V,寬廣電源設計,自
我供電架構,不需另外提供電源
  輸出電流由外部電阻設定
  低輸出端電壓降
  快速的電位爬升時間/電位下降時間
  低輸出電流差異少於  ±4%
  電源及負載調變率少於  ±0.1%/V
  125°C ~ 160°C 晶片溫度保護,電流隨溫度升高而
下降
  工作環境溫度  -40°C ~ 85°C
  無鉛環保封裝

  NU510 系列是一簡單的定電流元件,在各種 LED 照
明產品的應用上非常容易使用。其具有絕佳的負載與電
源調變率和極小輸出電流誤差。在大面積的光源上,即
使電源及負載的變動範圍很大時,都能讓 LED 亮度保持
均勻一致,並增長 LED 使用壽命。
  寬廣電源範圍以及超低的電源電流的特性,使得 NU510
可在系統應用迴路中很容易的取得工作電源電壓。在這
種自我供電架構下,即使系統電源電壓遠高於 NU510 最
大的操作電壓,NU510 還是可以以很簡單的方式穩定的
工作,而不需另外提供額外的電源給 NU510。
除了支援寬廣電源範圍外,NU510 的 OE 腳可以支援
20kHz 頻率內開關應用,配合數位 PWM 控制線路,可達
到

网友A(2020-12-25):
一般 LED 照明
LCD 背光
商業照明
燈條、燈帶
RGB 裝飾燈
LED  手電筒
RGB  顯示器/指示燈/裝飾燈
LED车灯照明/转向流星灯
備註:雙色溫調光調色主要是通過改變 C1、C2 容量的大小,造成 VDD 的上電時間延時不同。多顆電容順序增大,就能產流
量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