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重装系统后需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2020-10-21):
一、先把电脑的驱动给装好一种途径用360驱动大师装兼容性驱动(推荐小白途径)另一种到电脑的运营商官网找对应机型的所有驱动自己安装。安装后记得重启生效。
二、重启好后把备份好的系统盘的重要数据文件给恢复好,如果有独立显卡的朋友,一定要配置好独立显卡。
三、安装所需软件,一般不要百度直接下,会有很多绑定或者跳转坑,直接在360上下载安装软件就好
四、最重要的一点,记得安装完所有东西后记得把360卸载掉,因为360个人觉得完全没必要安装如果是一般用户。

楼主:
再加点好的提示,常用到使用的window快捷键
win+e打开设我的电脑
win+i打开设置中心
win+r打开命令行
win+p投屏时候选择模式
ctrl+shift+n快速创建文件夹
f2快速重命名
ctrl+shift+t浏览器恢复上一个关掉页面
ctrl+c复制
ctrl+a全选
ctrl+v粘贴
ctrl+x剪切(跟粘贴区别在于剪切原来的文件可以理解为发送)

网友A(2023-09-13):
安装完所有东西后记得把360卸载掉

网友B(2023-12-14):
卸磨杀驴

网友C(2024-02-03):
无用东西必须卸掉,否则会加重系统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