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开机无限重启进入不了系统的排查解决方法

楼主(2020-10-21):
一、最简单开始就检查是不是bios模式下的启动盘没有设置为你的系统盘,一般重启按f12可以直接选择启动盘(这种情况能解决大部分用户的问题,多数人的问题都能解决)
二、如果不是启动盘顺序问题,就有可能是系统盘的开机引导程序损坏或者丢失,这时候可以选择用pe系统工具对引导程序进行修复,如何制作pe建议小白直接搜索大白菜pe盘制作,开机把启动盘设置为制作好pe的那个u盘(这种情况能解决大部分用户的问题,多数人的问题都能解决)
三、如以上两种操作都没有正常进入系统,直接用做好的pe进行系统重装,前提是下载好重装的系统镜像,进入pe第一件事将系统盘的重要数据备份,再进行系统的重新安装。(具体的pe重装系统大白菜官网都会有教程的)

楼主:
温馨提示:千万不要一出现进不了系统直接去重装系统有两点坑
一、一般重装系统用户一般都没有叫师傅保留数据的要求,直接重装的
二、主要是外面给你重装一个系统要80+坑

网友A(2021-03-24):
重装系统解决一切

网友B(2022-05-23):
另,拔下内存条,用橡皮擦干净金手指,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