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单片机怎么才能采集显示两组频率信号?

楼主(2020-10-21):
使用stc89c52制作一个转速/压力计,转速与压力信号均为脉冲频率信号,利用T0进行定时,T1对脉冲频率进行计数,T0到时后计算T1的脉冲量,从而得知频率,转换为转速/压力量后将其显示在1602液晶屏上。因51单片机定时计数器只有2个,这样就只能采集一组信号,怎么才能采集两组信号,将其共同显示在屏幕上?本人初学,求指点!

网友A:
可以用74HC4051八选一模拟开关的两个通道分时切换获取两路频率信号到T1外部计数。

网友B:
转速和压力接IO口,外部中断计数,T0 定时器 取计数结果和清零

网友C:
计算完转速,再计算压力

网友D:
用INT0和INT1两路采集频率 T0里用标记分别计时2路 还能剩下个T1做波特率发生器

网友E:
分时复用,内部设置一个时钟同期T,半周期T/2,同一个周期内,一半时间采一种,再屏幕上同时输出就行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使用八选一模拟开关,分时段采样,问题已经解决,感谢!

网友F:
复用选择中断通道分时采样不就行了,何必再加模拟开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