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这种是什么规则出问题了?是布线间距离的问题还是什么?

楼主(2020-10-22):
请问大佬们这个是什么问题?是布线间距离的问题还是什么?但是它标的是顶层线与顶层线间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注意看上面还有个短路的标志

网友B:
看一下这条走线上是不是有重合的没有网络的线,这种情况大概率是你用鼠标移动走线的时候出现的,检查一下,删掉没有网络的走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