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采样电阻发热问题,请大神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楼主(2020-10-22):
做一个1A电流的恒流源,采样电阻用5欧姆4W的,需要用900mA左右电流持续加电几十个小时,采样电阻发热温度太高,请教这种使用情况用哪种采样电阻好一些,感谢!

网友A:
你这电阻满功率运行当然热了,用5殴8w的!

网友B:
修改电路采用小电阻。

网友C:
多看一些电源类电路你会发现采样电阻都非常小,电流越大采样电阻越小,900ma用0.1欧的吧

网友D:
亲,原则上来说,电阻的功率绝对不能用满(要不然发热非常严重),当然可以外部散热,比如加大铜皮面积,外部附锡等,不过这种都是治标不治本。从设计角度而言,任何器件选择上都要留有足够余量,比如这个采样电阻1A的话你选择5欧姆4W,功耗就是5W肯定非常热,就我经验而言,5W的电阻一般最多长时间用1-2W工作。对于你现在情况,建议你改用小电阻,比如1欧姆就行。我一般做电流采样选用的电阻都是毫欧级别的,然后再作放大。

网友E:
P=I2R,算下来是5W了,比你的4W超了25%,不烫才怪了。很少见选型元件刚好满足要求的,一般选择都是超出裕量25%以上的。再者就算满足要求,1A电流,在5欧电阻上就有5V的压降,负载上还剩多少电压?!(几百V以上可以忽略) ,还是楼上说的采样电阻选择小阻值、功率大点,必要的情况下对信号处理一下。

网友F:
做电源类的产品,你加个4 Ohm的电阻作为采样,4W的能量,只能用功率电阻承担了,而且效率堪忧啊。
暂且不说效率,你这个采样的开关都不好做,以NMOS为例,你的源极电压从0~4V变化,你考虑一下它的驱动电压问题。。。

网友G:
那么大电流用1欧电阻肯定是不行,就算是0.1欧都不好说,精度要求不高的可以用,精度要求高的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你电路要求的输出电压不高,可以考虑用一般LED恒流驱动IC来做,像FP7103,DW8501这一类的,但这都是要电感的
如果不想用,那就搞个运放加0.05欧的康铜采样电阻来做,马云家里有,5块多钱还包邮的,但这个要你自己调试的,焊的位置都会影响到电流大小的

网友H:
虽然不是很懂,但是不能用其他电阻分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电路采用小电阻。

因为有精度要求,精度到1mA,所以采样电阻匹配是有些大了,还是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么大电流用1欧电阻肯定是不行,就算是0.1欧都不好说,精度要求不高的可以用,精度要求高的肯定是不行的
...

电流精度是有要求,小量程档1mA精度搞定的,1A这个量程档精度需要5mA以内(精度想越高越好),输出电压要求不高,满量程900mA下负载电压小于3V,用太小电阻精度不够,大电阻功率消耗太大,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建议,感谢你的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2R,算下来是5W了,比你的4W超了25%,不烫才怪了。很少见选型元件刚好满足要求的,一般选择都是超出裕量2 ...

负载电压是比较小的,电流满量程下负载3V内,现在想要兼顾下精度(5mA内)和采样电阻的功率消耗这块,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谢谢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电路采用小电阻。

考虑过小电阻,由于希望精度到5mA内,小电阻实际精度不够,有什么好建议吗,谢谢分享!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流精度是有要求,小量程档1mA精度搞定的,1A这个量程档精度需要5mA以内(精度想越高越好),输出电压要 ...

如果是可调的,5mA恒流精度属于高精度了,电路成本大概100块左右
如果是固定的,可以用0.05欧的大功率康铜采样电阻,一般电阻是不行的,0.1欧估计温度漂移会比较大,不要以为0.1W就是没有什么功率,对于5mA精度来说,会有一定影响的
使用TL431提供基准电压,运放用于反馈,功率管用TIP41C加散热片,提高精度的原理就是:使用高精度基准电压,减少采样电阻发热量,功率管热量不要影响到整个PCB板,最好是独立散热

网友I:
用于采样电流的电阻不正确,它太大。 您应该使用非常小的电阻,例如0.1欧姆或0.2欧姆。 5欧姆电阻用于加热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