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程序显示问题

楼主(2020-10-22):
程序内容是从串口接收一串数据,然后存储到一个字符数组里,之后把这个数组发送显示到串口助手上,我的问题是:整个数组在串口助手上显示没有问题,但是我单取数组中的某个元素显示到串口助手上就不对了,我找不到是哪里的问题
if(revdata[0]=='@')
{for(i=0;i<12;i++)
  {str[i]=revdata[i]}
}
for(i=0;i<revdata;i++)
  {revdata[i]=0;}
   revdata=0;
usart_puts(str);  //串口助手显示@21*2*20*20#
for(i=0;i<2;i++)
{a[i]=str[i+1];}
usart_puts(a); //串口助手显示21
usart_puts(a[0]);//串口助手十六进制显示28 06,但我以为十六进制下会显示的是32

网友A:
usart_puts的参数是指针,以0结尾的字符数组,usart_puts(a[0])是不对的

网友B:
板凳有理,还有
for(i=0;i<revdata;i++)
  {revdata[i]=0;}
这里这样处理的目的是啥呢,接收数组清零?这样的方式对吗?一不小心就内存溢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art_puts的参数是指针,以0结尾的字符数组,usart_puts(a[0])是不对的

嗯,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取地址a[1]发给串口助手得到的是1,但是我用if语句判断,是不对的,if(a[1]==0x31){lcd_disp("a");},按理说应该显示a,但没有,是我哪里有没搞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