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HT11串口显示 串行文本输出 波特率115200

楼主(2020-10-22):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dht11.h"
#include "stdio.h"
u8 T;
u8 H;
u8 t=0;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将Printf内容发往串口 */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ch);
}
void USART1_init(voi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USART1_TX   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_RX          GPIOA.10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

//void gpio()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USART3,GPIOB时钟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PB10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
int main(void)
{

         USART1_init();

//   gpio();
// DHT11_Rst();

while(1)
        {

if(t%10==0)
         {

                DHT11_Read_Data(&T,&H);                //读取温湿度值
                printf("温度:%d\r\n ",T);
    printf("湿度:%d\r\n ",H);

         }
     delay_ms(100);
         t++;

//     printf("湿度:%d\r\n ",1);
        }
}

(程序目前还有问题,不能运行,求大神帮忙修改): 实验0

网友A:
这个有错误,用的正点原子的库,dht11初始化函数都没写对,没敢贴上来初始化函数。

网友B(2020-12-07):
很好用,在DHT11这卡了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