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一键开关机电路--新人报道啦!

楼主(2020-10-22):
刚设计的单片机一键开关机电路。只用一个单片机IO口即可实现一键开关机功能。该按键的长按用于开关机,短按还可用于其它功能。
当S1按下时,D1的1和3脚导通,使Q2的G极拉低也导通,系统通电,单片机工作,并迅速将MCU_IO设定为输入上拉。此时若S1断开,因Q1导通,Q2也会
维持导通状态。导通状态下,短按S1,可以拉低MCU_IO脚,从而实现按键的短按功能。长按按键则让单片机将MCU_IO脚持续输出低电平,Q1截止,Q2截止,系统断电关机。

网友A:
Q1 应该是N-MOS,原理图逻辑封装画错了,箭头要朝里。

网友B:
  既然用单片机就不用这么复杂了吧??

网友C:
做了一个出来, 试了一下, 不好用.

网友D(2022-10-13):
看起来不能用单片机IO控制关机了

网友E:
在开机时,松开按键的瞬间,开机或者关电路会有波动,如果后面重负载,会导致开不了机
还是用两个I/O稳定点,一个做检测,一个做维持!

网友F:
D1有点bug吧

网友G:
可以考虑一下掏包网上的延时开关芯片,便宜,几毛钱一个,6脚小封装,电路简单,外围只需要一个电容,我的项目中已都换这种了。
另外我感觉这种很可能是用MCU做出来的,有技术的也可以自己用MCU来做,多余的引脚还可以做个其他功能,控制下电源灯或氛围灯什么的

网友H(2023-01-11):
引用 网友G:
可以考虑一下掏包网上的延时开关芯片,便宜,几毛钱一个,6脚小封装,电路简单,外围只需要一个电容,我的 ...

请问带ec11 编码器的用这种芯片合适吗?我做一个泵控制器已实现用ec11切换并控制几种功能,想再加上按下ec11开关机的功能。

网友I:
是的,按下按键后D1的2,3脚导通,把MCU的io对地短路了,长按的话D1的2,3脚会烧了。另外这个电路既然用了一个io来做使能脚,线路就不需要这么复杂了

网友J:
这个电路能用到那些方面啊

网友K(2023-02-15):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能用到那些方面啊

电池供电的小设备,关机后可以完全断开电源,不用低功耗单片机的情况下,减少关机后的耗电,

网友L(2024-11-13):
引用 网友B:
既然用单片机就不用这么复杂了吧??

这是用一个IO口控制的,电路有些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