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输入输出的上拉下拉是怎么搞的,输出可以上拉下拉嘛

楼主(2020-10-22):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的,但是51单片机不能软件自定义上下拉

网友B:
b站找个视频看一下吧,几分钟

网友C:
51单片机内部除了P0 ,其他都自带弱上拉,P0 口内不带上拉,如果不进行外部上拉,无法输出高电平,但是可以输出低电平拉低外部,当用作外部扩展数据总线时,不需要外加上拉电阻.

网友D:
写的程序可以定义I/O口的输出类型,上拉下拉还得要看具体做什么用途。

网友E:
简单来说,上拉是为了有个默认的电平状态。还有就是开集开漏输出接口提供一个上拉偏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