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下载失败,端口前面有个感叹号!

楼主(2020-10-22):
在程序下载过程中端口号已经被ISP自动识别了,但是端口前面有个感叹号!所以一点击程序下载,系统就提示端口打开失败或被占用的错误。

楼主:
有大佬懂这个怎么解决吗?

网友A:
卸载驱动重新装试试

网友B:
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感叹号说明设备运行不正常,一般都是驱动问题

网友C:
用的什么下载线?驱动有没有装错?

网友D:
驱动有问题,重新下载安装直到没有那个感叹号

网友E:
打开自己的下载线,看看芯片型号。下载对应的驱动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驱动重新装试试

已经尝试过重装驱动,还是不行

网友F:
卸载设备驱动程序,然后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