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PMOS管不能关断问题请教?

楼主(2020-10-22):
如题,小弟初学请教各位大神,小弟想用单片机IO口控制PMOS管AO3401做为LED灯的开关做用,但关断后LED灯还有轻微的亮光。单片片高电平4.8V。请各位大神指点。电路是否有问题。谢谢。

网友A:
确定mos管关断了吗? 而不是工作在可调电阻区吗 试试下拉电阻?

楼主:
STC8G1K08的芯片不支持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mos管关断了吗? 而不是工作在可调电阻区吗 试试下拉电阻?

不支持下拉电阻

网友B:
PMOS要用在高端,NMOS用在低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要用在高端,NMOS用在低端。

有试过用在高端,但是完全不能关断,给到高电平4.8V后没有反应。可以给个电路图吗?

网友C:
那是你PMOS的G脚没有作上拉,IO口控制或驱动电路都需要加串限流电阻或加上拉电阻,如果不行请加NPN进行电平控制,但PMOS的G一定要加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PMOS的G脚没有作上拉,IO口控制或驱动电路都需要加串限流电阻或加上拉电阻,如果不行请加NPN进行电平 ...

可以给个电路原理图吗?我之前有这样在样板上做过上拉,但还是不行,不能关断,是不是用的电阻不对,上拉1K的。

网友D:
单片机IO驱动能力弱不能完全拉下,加个8050三极管吧!

网友E:
关电后LED灯还有轻微亮光不是PMOS管不能关断, 是因为其他原因

网友F:
可能该芯片不支持下拉电阻。

网友G:
可以参考以下电路

网友H:
如果用PMOS做开关,G级的控制通断的电压最大值不应比S级的电压低。否则不能保证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IO驱动能力弱不能完全拉下,加个8050三极管吧!

用AO3401的PMOS管怎样加8050的三极管。低电平驱动。请指教电路图。

网友I:
你按我这个图做,肯定行

网友J:
这样就可以了,单片机IO设定成强推挽输出,如果有上位电阻就断开内部上拉电阻,此电路经过实际焊接验证

网友K:
你的S极和D极,即你的接灯的脚和接地的脚互换一下,你这样弄那个体二极管会有压降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AO3401的PMOS管怎样加8050的三极管。低电平驱动。请指教电路图。

我总感觉是你PMOS的D极和S极接反了,导致里面的二极管一直通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样就可以了,单片机IO设定成强推挽输出,如果有上位电阻就断开内部上拉电阻,此电路经过实际焊接验证

按大哥给的电路经实际焊接后进行验证,无法完成关断。单片机断开内部上拉。

网友L:
Pmos關斷應該與你的Vgs有關,是不是Vgs低於閥值,是否因為上拉/下拉電阻構成分壓電路,導致Vgs低於預期。

楼主:
引用 网友L:
Pmos關斷應該與你的Vgs有關,是不是Vgs低於閥值,是否因為上拉/下拉電阻構成分壓電路,導致Vgs低於預期。

我的外部电压为12V,单片机高电平4.8V,需用低电平进行开,高电平关,请问用怎样的电路驱动,请指教一下,最好给出一个原理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总感觉是你PMOS的D极和S极接反了,导致里面的二极管一直通有电流。

我想要低电平进行导通,高电平时关断。大神这个电路是高电平导通,低电平关断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按大哥给的电路经实际焊接后进行验证,无法完成关断。单片机断开内部上拉。

这个电路我用的不是一两次了,这个是低电平导通,高电平关断,实际用过很多次了,PMOS管是可以完全关断的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有可能是:
1:你MOS没有接对引脚,你去认真看一下数据手册,好好对比一下
2:你LED的电源高于单片机的电源,这个是没法关断的
3:你单片机的IO设定不对,你可以先用一个LED串联一个电阻试一下,默认的IO设置LED会亮,但不是很亮,强推挽的话,LED比较亮,你可以两种模式都试一下,就知道你IO设定有没有对

我给你画了一个低电平控制高电压的,你试一下,这个电路我也是实际用过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想要低电平进行导通,高电平时关断。大神这个电路是高电平导通,低电平关断的。

楼主非得要用低电平控制PMOS管开关12V电源可以考虑下图电路,只要不接错不存在不能关断问题。

网友N:
栅极没有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非得要用低电平控制PMOS管开关12V电源可以考虑下图电路,只要不接错不存在不能关断问题。

谢谢大哥的电路图,可参考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我用的不是一两次了,这个是低电平导通,高电平关断,实际用过很多次了,PMOS管是可以完全关断的
出 ...

谢大神给出的电路图。

网友O:
MOS管做开关,负载最好要接在D极。若VCC同MCU电源,那个1K电阻不需要。

网友P(2021-11-09):
引用 网友E:
关电后LED灯还有轻微亮光不是PMOS管不能关断, 是因为其他原因

是什么原因呀,可以详细说一下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Q:
加一个下拉的电阻试试

网友R:
引用 网友D:
我总感觉是你PMOS的D极和S极接反了,导致里面的二极管一直通有电流。

你这个是正解,但是单片机上电瞬间是高电平,会有误动作

网友S:
不支持下拉电阻

网友T:
有些要负压才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