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20绘制NSOP的芯片封装-PCB绘制-适用于其他双排类型的IC-详细过程-学习记录

楼主(2020-10-22):
NSOP封装PCB绘制-绘制记录
一、以16NSOP为例,使用软件AD20.
1、封装命名
参照图中格式。
2、放置首个焊盘
焊盘宽度比原尺寸稍大0.1~0.2mm即可(尺寸图中的C:0.51mm,这里取0.6mm),长度取规格书中焊盘长度的两倍(即尺寸图中的G*2=1.27*2=2.54),放置在原点,位号取1,顶层。
3、放置另一排首个焊盘
确定另一排首个焊盘的位置,利用偏移放置进行放置.首先复制前面放置的焊盘,同一个位置摆放,然后选中其中一个焊盘,偏移放置,偏移量约为尺寸图中A的长度(6mm)
偏移后两个焊盘的中心距离为6mm(下图为横放后的示意图)
4、复制出一整排焊盘
首先选中一个焊盘(1号焊盘为例),按ctrl+c后点击焊盘激活复制命令,再按键盘上的E->A跳出特殊粘贴选项框,选择阵列粘贴选项(如下左图),然后进行阵列粘贴设置(如右图),对象数取8(总引脚数的一半)。文本增量为1,间距为尺寸图中的E(即1.27mm),点确认后光标会变成一个十字光标,在点击一下焊盘即可完成复制。
另一排同理,只需将增量改为-1。最后在分别删除一个1号焊盘和一个16号焊盘(首尾)。
5、丝印绘制
首先重新设置原点,按E->F->C,使原点位于两排焊盘的中心位置。利用偏移放置画好芯片丝印(宽以不触碰到焊盘即可,长度尺寸图中的C为准即9.9mm)。
再加上半圈和圆点两个芯片方向标志,最后把1号焊盘改成方形即可.
6、最后再测量下各个尺寸是否复合尺寸图上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