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LCD12864做的示波器程序和Proteus仿真

楼主(2020-10-22):
用51单片机做的简易示波器,利用proteus里的波形生成器在通过ADC转换,就可以显示在LCD12864上。正弦波,三角波,方波等都能显示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font.h"

#define ADC_VALUE P0
sbit START = P3^4;
sbit OE    = P3^6;
sbit EOC   = P3^5;

#define COLLECT_NUM 64
uint8_t adc_collect[COLLECT_NUM];

uint8_t GatAdcValue()
{
    uint8_t temp;

    START = 1;
    START = 0;   //  下降沿触发转换
    OE = 1;
    while(EOC == 0);   //等待转换完成
    temp = ADC_VALUE;
    OE = 0;
    return temp;

}

void main()
{
    uint8_t i,j,k,row,col,page,Data;
    uint8_t old_Data,old_page,temp_Data,temp_Data2,temp_page;
    LCD12864_Init();

    while(1)
    {
        for(i = 0;i<COLLECT_NUM;i++)
            adc_collect[i] = GatAdcValue();
        for(j = 0;j<COLLECT_NUM;j++)
        {
            col = j;          // 列
            row = adc_collect[j]/4;   // 计算在第几行
            page = row/8;
            Data = 0x01 <<(row-page*8);
            refresh_one_list(col);

            if(j!=0)
            {
                temp_Data2 = Data;
                temp_page = page;
                if(page == old_page)   //  同一页内
                {
                    if(Data > old_Data)     //波形下降  向上补充
                    {
                        temp_Data = Data;
                        temp_Data = temp_Data>>1;
                        while(temp_Data!=old_Data)
                        {
                            temp_Data = temp_Data>>1;
                            Data = Data|(Data>>1);     //向上补充

                        }
                    }
                    else if(Data < old_Data)    // 波形上升  向下补充
                    {
                        temp_Data = Data;
                        temp_Data =temp_Data<<1;
                        while(temp_Data!=old_Data)
                        {
                            temp_Data =temp_Data<<1;
                            Data = Data|(Data<<1);     //向下补充
                        }
                    }
                } //end   if(page == old_page)   //  同一页内
                else if(page > old_page)   // 跨页下降   应该向上补充
                {
                    temp_Data = Data;
                    for(k = 0;k<(row-page*8);k++)    //向上补充到本页顶部
                        temp_Data |= (temp_Data>>1);     //向上补充
                    write_one_list(page,col,temp_Data);  //填充本页
                    page--;      //往上一页
                    while(page != old_page)   //填充两点之间的中间的页
                    {
                        write_one_list(page,col,0xFF);
                        page --;
                    }
                    if(page == old_page)   // 来到了同一页
                    {
                        temp_Data = 0x80;
                        Data = 0x80;
                        if(Data>old_Data)
                        {
                            temp_Data = temp_Data>>1;          // 上移一格
                            while(temp_Data != old_Data)
                            {
                                temp_Data = temp_Data>>1;          // 上移一格
                                Data = Data|(Data>>1);     // 向上补充

                            }
                        }
                    }
                }//end  else if(page > old_page)   // 跨页下降   应该向上补充
                else if(page < old_page)    // 跨页上升    应该向下补充
                {
                    temp_Data = Data;
                    for(k = 0;k<(7-(row-page*8));k++)
                    {    temp_Data|=(temp_Data<<1);}
                    write_one_list(page,col,temp_Data);
                    page++;     //向下一页
                    while(page != old_page)
                    {
                        write_one_list(page,col,0xFF);
                        page++   ;  // 下降一页
                    }
                    if(page == old_page)
                    {
                        Data = 0x01;
                        temp_Data = 0x01;
                        if(Data < old_Data)
                        {
                            temp_Data = temp_Data<<1;   //向下移动一格
                            while(temp_Data != old_Data)
                            {
                                temp_Data = temp_Data<<1;   //向下移动一格
                                Data |= (Data<<1);    //向下补充

                            }
                        }
……………………

网友A(2021-04-28):
仿真图在哪里啊,找不到

网友B(2021-10-24):
请问有原理图吗,实物图上12864怎么接,CS1,CS2改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