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纽扣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2020-10-22):
==========
红色框的电路,3个4148二极管的作用。
为什么我觉得1和3是多余的???

网友A:
D1的作用是防止用电池时从VCC2反向输出 DS1302这东西会这样 然后就是电池很快没电了 我自己的板子也有D1 也许我买的DS1302是假货吧

D2的作用是防止DS1302给电池充电 只用VCC充 如果DS1302里开了充电功能 应该是从VCC2->VCC1->电池 但因为DS1302是涓流充电 电流很小 他接的电池可能需要更大的充电电流

网友B:
从图中结构看,VCC2 可能还会接另外的电源,电池充是直接用VCC,加二极管D2的作用,是要考虑只有电池且VCC接地的情况,否则电池短路到地了!二极管D3的作用,这里只有一个,分析可能是VCC1作为输出时的电压应该比VCC=3.6V要高,就是怕VCC1直接对电池充电,输入电压与电池电压不匹配,爆电池。。。。

网友C:
从图中结构看,D1和D2的作用是防止VCC接反;D3的作用是防止BT接反。

网友D:
三个二极管都不需要,一块数十mAH纽扣电池大概可用几年,如果非要充电那么打开相应寄存器即可。

网友E:
单独用纽扣电池不香嘛,都可用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