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结构体显示的问题

楼主:
想把结构体用在单片机上 可是发现我不会,我就用turboc写了个试试
结果根本没有用 搞得焦头烂额 希望大家帮帮我
如图 绿色荧光笔为我想显示的代码,结果显示null 我晕倒!

屏幕截图 2020-10-22

屏幕截图 2020-10-22

网友A(2020-10-22):
我猜楼主是想实现以下功能:

用循环来输入书本的信息,但是预先不知道要输入多少本,当answer  == 1 时就停止输入,
然后打印书本的总数,并且输出每一本的信息。

若真是这样,难度有点大……

网友B:
你连数组操作这块都还没搞清楚。

网友C:
#define _CRT_SECURE_NO_WARNINGS

#include <stdio.h>
struct books{
    char name[20];
    char author[20];
    float price[20];
};
int i = 1;
int main(void)
{
    struct books library;
    printf("name of the book?\n");
    scanf_s("%s", library.name,20);
    printf("author of the book?\n");
    scanf_s("%s", library.author,20);
    printf("price of the book?\n");
    scanf("%f", &library.price[i-1]);
    int answer = 0;
    if (scanf("%d", &answer) == 1)
    {
        printf("You got %d books\n", i);
        for (; i > 0; i--)
        {
            printf("book number:%d\n", i);
            printf("name:%s\n", library.name);
            printf("author:%s\n", library.author);
            printf("price:%f\n", library.price[i-1]);
        }
        return 0;
    }
    else i++;
    return 1;
}
字符数组不用&,字符数组的名字就代表的是首地址

网友C:
#define _CRT_SECURE_NO_WARNINGS

#include <stdio.h>
struct books{
    char name[20];
    char author[20];
    float price[20];
};
int i = 1;
int main(void)
{
    struct books library;
    printf("name of the book?\n");
    scanf_s("%s", library.name,20);
    printf("author of the book?\n");
    scanf_s("%s", library.author,20);
    printf("price of the book?\n");
    scanf("%f", &library.price[i-1]);
    int answer = 0;
    if (scanf("%d", &answer) == 1)
    {
        printf("You got %d books\n", i);
        for (; i > 0; i--)
        {
            printf("book number:%d\n", i);
            printf("name:%s\n", library.name);
            printf("author:%s\n", library.author);
            printf("price:%f\n", library.price[i-1]);
        }
        return 0;
    }
    else i++;
    return 1;
}

你把字符数组键盘输入那块的&符号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