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效果好一点的声音采集方案

楼主(2020-10-23):
采集到的声音通过ESP8266传递到云端做语音识别,需要一个采集效果好一点的声音采集方案。

网友A:
No,No,NO,

应该是 采用ARM框架+ I2S音频解码IC  +  网络模块/wifi模块, (注意, 不是8266这样的芯片)

当然 , 这样为了简单点, 最好是跑系统, 比如 winCE ,  liunx.  你只需要做APP开发和部分底层代码, 即可完成你 的需求!

网友B:
是需要注重人声还是某些频率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需要注重人声还是某些频率的声音?

注重人声

网友C:
借助matlab的平台进行语音识别,声音采集建议买好一点收音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助matlab的平台进行语音识别,声音采集建议买好一点收音装置

想要一个好一点的收音装置,esp8266没有ADC,有没有什么专用采集人声的芯片,就比如WM8978之类的